pci总线使用io口的问题

楼主(2003-06-28):
pci总线的32位数据线和32位地址线是复用在一起的, 请问如何区分当前总线上的是地址还是数据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PCI 2.2的规范,怎么讲到master和 target或是agent,不太明白啊 还有IO,memory,configuration 空间? 其实,我要用到的功能特简单,就是利用它的32位数据线每次都往外送32位的数据 然后外围电路用244之类的芯片把数据取下来,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取数据的问题? 请问这涉及到master和target吗? 我在linux下编程往isa和pci总线送数据指令上不一样吗?,是不是用outl(address,0x12345678)就可以了? 按照规范。只有IRDY和TRDY同时有效时才传输数据, TRDY应该是由target产生的 ,我的这个应用中没有target啊,是不是应该直接把TRDY 信号接地啊?还有C/BE[3:0]信号对于IO write应该是0011,请问0011是我在往数据总线上送数时自动产生的?还是我应该使C/BE[3:0]为0011啊

楼主:
我要用到的功能特简单,就是利用它的32位数据线每次都往外送32位的数据 然后外围电路用244之类的芯片把数据取下来,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取数据的问题? 我们以前用isa的16位数据总线,就是通过把读写信号,地址信号等的组合来产生选通信号给244或373之类的片子。 我想问pci总线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用? 按照pci规范。只有IRDY和TRDY同时有效时才传输数据, TRDY应该是由target产生的 ,我的这个应用中没有target啊,是不是应该直接把TRDY 信号接地啊?还有C/BE[3:0]信号对于IO write应该是0011,请问0011是我在往数据总线上送数时自动产生的?还是我应该使C/BE[3:0]为0011啊 我的这个应用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pci接口芯片啊? 可我看了一下网上介绍的一些pci接口芯片,全是100多管脚的,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应用 至于需要这么复杂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