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03-06-28):
恒张力控制,使用交流变频电机 与使用 交流伺服电机 各有何优缺点?

网友A:
用交流变频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都能做恒张力控制,主要考虑工程的控制精度和工程成本。用变频器控制精度不是太高,就是用G卡,其控制精度大约只能做到优于1%;但成本较低。用伺服电机的精度要高得多,但成本也要高些。

楼主:
多谢了 还有这里所说的控制精度是指张力值吧,用不用PG卡对力矩影响很大吗?

网友A:
PG卡能较好地补偿转矩,并使控制回路形成闭环控制,用了PG卡控制响应的速度比不用PG卡时要快,能较好地跟踪张力的变化;能提高控制精度。

楼主:
我用的电机工作在堵转状态下,PG也有用吗?

网友A:
PG卡只是变频器中的一个程序控制卡,它可以将系统构成一个闭环系统从而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

网友B:
各位高人: 目前我有一台薄膜收卷机,张力控制是采用浮动辊、E/P阀、及F&V监视器构成.请问:接膜时张力突然下降是何原因?(如:初始张力为100N接膜时突降为20N,约5秒恢复100N.)

网友C:
建议你用伺服控制器。

网友D:
两者均可,但,伺服功率一般比较小,且昂贵,但精度。快速性要好些,要看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