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西门子直流装置内部给定控制?

楼主(2003-06-28):
我用的一块西门子直流装置无法实现内部给定,不只需要设定那些参数?

楼主(2005-04-14):
西门子内部给定控制由参数表中的固定给定提供,而给定值的转换则由外部开关量控制

网友A(2007-11-30):
看看功能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可以从P433里设定呀!要看具体的功能图才行

网友C:
把p433设为401,就可以用p401来设定速度给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