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如何连Easyview MT500

楼主(2003-06-28):
哪位先生知道easyview MT510SV3连S7-300(用pc适配器)读DB10数据的方法,数据格式如何写?那位具体用过?谢谢!

网友A:
朋友,如果你做出来了,能告诉我一下吗?cuiyangfan@sina.com

网友B: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将你需要操作的数据放在DB10数据块中。EB500可以创建的数据块是DB10~DB60,在这个范围内,你都可以使用啊。

网友C: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我刚好做过类似的项目! 只需要将eView里面的变量块定义为VB10 即可了! 地址仍然是一一对应!

网友D(2011-03-26):
供应MT510SV3 MT510SV3 touch panel,人机界面,KCB104VG2BA-G43,LCD,TOUCH PANEL

******************************************************************
GEKODA ELECTRONIC ( HK ) CO.,LIMITED
TEL: 86-755-29481291 13714589913
FAX: 86-755-83319773
E-MAIL:gdszwzh@126.com
MSN:wenzihui1113@hotmail.com
QQ: 1559262349
SKYPE: wenzihui
http://www.gekoda.com
http://www.21134653.com/cn/home/index.asp
http://wenzihui.taob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