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150为什么不启动?

楼主(2003-06-28):
我的3150采用的是杨育红书上的那个复位电路,别的我仔细看了原理图和PCB,好象都没有什么问题,我用的EEPROM是SST29EE010,在NODEBUELDER里面我选的是ROM和FLASH各64K,编译完后发现NEI文件内没有内容,NRI文件拷到片内后,SERVICE灯仍然长亮,请你帮帮我!

网友A:
你提的问题太笼统。如果不是编译连接错误应有原理图或3050驱动代码,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