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感器的开发过程

楼主(2003-06-28):
hello:everyone    我想问一下,如果作一个智能温度传感器,是不是象下边的步骤---   1,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再将此数字信号并行输入单片机,单片机的输出接入CAN的控制器(82XC200或SJA1000),最后通过CAN的接口控制器(82XC250)连入总线。   小弟初次接触现场总线,有很多问题,希望你能帮助我,不胜感激。另外我弄不懂单片机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2003-03-31):
单片机负责“模拟-数字”转换,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应该是非线性的,单片机负责测量和线性校准。

网友B:
做A/D采样,最好是串行方式。

网友C(2003-06-28):
既然你要做传感器。那么,请注意功耗和电源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