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仪表输出

楼主(2003-06-29):
请教仪表高手,为何两仪表带纯阻性负载时输出(4-20mA)正常,但将负载电压送入PLC时,电流却变得很小,几乎为零?我用的电源为24VDC,负载电阻250欧姆.急,谢谢!!!!

网友A:
你是如何接的,画个图过来。Email:tongshujie@163.net

网友A:
接好线后,量一下变送器的“+”“-”两端子之间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哪的电流几乎为零?变送器的?送如PLC的?还是流过电阻的?

楼主:
整个回路电流为零,plc取的是过流电阻的电压,采用的是电压输入模式.

网友A:
那么变送器的“+”“-”两端子之间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几乎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A:
这我到要问问了,变送器供电电压正常,但没有输出电流,奇怪。 你用的是什么变送器?(压力、流量、温度或其他?),那个厂家的?是否应检查一下变送器?

楼主:
流量变送器。但为何不接plc电流输出又正常呢?照理,plc取信号用的是运放,阻抗10m以上,不应该啊。

网友A:
你说的现象出现在生产现场还是在实验室中?

网友B:
你是否接入的是电压输入模块,而没接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