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

楼主(2003-06-29):
请教温度: HONEYWELL TDC-3000,K型热电偶用补偿导线接至端子排,再到FTA(LLMUX).在US上无显示。万用表检查FTA接线处有热电势信号。FTA端子无问题。但接上后无显示。后检查端子排,有虚接,处理后显示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使FTA接线处有热电势信号,接上后无显示。寻求理论解释!谢谢!

网友A:
端子排处与FTA处存在温差

楼主:
回am: 两处均在室内,中央空调恒温25度。无温差。

楼主:
回AM: 盘内温度确实不高,如果有影响也不应该只此一点有问题。FTA接线处有电势(现场真实值),为何US无显示?当把相邻检测点信号(现场位置,端子排位置,FTA端子位置均相邻)接入该FTA端子时,US有显示。 谢谢AM的指教!

楼主:
回笨鸟: 你的情况是否是LLMUX卡的上部或下部卡件所接热偶指示在DCS上突然没有。如果是的话我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回混日子: 只是LLMUX卡中一个点无显示。 您所说的情况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应如何处理?请赐教!谢谢!

楼主:
AM: 您好!我猜想可能是您的回复,但在我的信箱里显示为乱码,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