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step 7 的问题

楼主(2003-06-29):
step 7中有一项不用与控制器相连就可模拟的软件s7-plcsim,请问怎样安装,用什麽来安装 谢谢

网友A:
在Step7V5.1安装时,可选择安装此模拟软件,PLCSIM5.0,现又有此模拟软件的升级补丁,也可以在安装StepV5.1的基础上,再安装PLCSIM5.0,需授权,(如无本人可提供,不是无偿!);用法:运行S7主程序,打开工程,在主界面,选择DownLoad下载工程,选择所有块、硬件等,DownLoad以前要先运行PLCSIM,下载完成后,提示成功!转到PLCSIM界面,点Run即可,也可选择其它模式运行,有Stop,还有编程方式。 yuzhizi@etang.com

网友A:
Sorry!Step7V5.0不带PLCSIM,只能安装S7v5.1才能安装这个仿真模拟软件,需要授权! yuzhizi@etang.com

网友B(2008-06-20):
楼上说的对,仿真器是单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