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03-06-29):
我的控制设备RTU/PLC(A/B),输入模拟量不稳定,有干扰,请问该如何解决?急?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2008-01-14):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这个问题可以,模拟量是电流还是电压,用电流抗干扰能力强,
控制线改用屏蔽线,加磁环也可以.

网友B:
信号线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