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6RA23的问题?

楼主(2003-06-29):
各位: 我公司设备使用的6RA23装置工作时显示的工作状态总是在I和II之间来回变换,导致设备不稳.请问是装置本身故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若知道请告之,不胜感谢!

网友A:
您的6RA23装置是用于何种设备和操作工艺

楼主:
零度: 你好!我公司6ra23装置用于控制光缆护套的放线。

网友B(2004-07-06):
I表示正转转矩,II表示反转转矩。由此,你的系统可能: 1.增益太高 2.测速干扰 3.负载波动 4....

网友C:
正反桥切换,速度环不稳,调整参数,设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