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的协议如何转TCP/IP?

楼主(2003-06-29):
我是学生,初涉此领域,想学点东西,请各位大侠指点 谢谢! ps:能否提供相关资料呢?再次感谢! E-mail; newfan79@sohu.com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就是要做网关.不过你起码需要搞懂两个以上的协议.

网友B:
朋友:       > 你好!       >       > 一、首先向您保证:这封信的内容绝对真实。       > 二、此信适用对象:经常上网的人,尤其是上网不要钱或宽带上网的人。               > 朋友:耐心看吧,你绝不会后悔!!!需要买车买房吗?需要手机吗?唉别再想了!还是  赚点钱吧!有了钱什么事不能干?       > 有耐心,有信心才能做大事哟,本人从事的是计算机行业,一有时间就上网。在网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网站都说能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封E-mail点几回广告栏都能挣到钱?难以置信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原来是广告商买单,在国外这早就流行了,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想想对自已没有损失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人总该去努力的!但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当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于是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一想,无所谓了,反正也没吃亏!就当是鬼迷心窍一回吧!可一直到了第三个月突然,汇款单到了,20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不就是1600多了吗?半信半疑。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的手续费,换回了1600多!真像做梦一样,买了一些一直想买的东东,这时我才确信不疑。兴奋之余,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果然,三个月后,又飞来了一张单子!3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又过了三个月上涨到了2400多美金。这一切可都是真的,当然也离不开我自已的努力,积极地、真诚地教人如何  加入等等。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也不吃亏,试试看嘛!相信我!就  当作花些时间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关于上网赚钱,我看过许多这样的信息,也了解过许多这样的广告公司,普遍的方法是:点广告、读邮件。但这种方法赚钱太慢、太少、也太麻烦。如点广告吧,一般点一下之后要过30秒之后再点,才算有效(多的要过60秒),而且点一下才零点几美分;又比如读邮件吧,5美分一封算是非常高的了,一天顶多十几封邮件,就算这样你一天收入也远不到一美元。而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jianke5182003就不同了。按新会员的最低标准:你一天使用电脑5个小时(只要保持网络连接,无论你在用电脑干什么,或者你在喝茶看电视都行),按新会员最低标准0.6美元每小时,(黄金会员是1.66美元每小时),你这一天就有3美元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就是25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就是700多元。如果是黄金会员,就是2000多元。这还是你没有一个下线的情况。     加入方法很简单: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 jianke5182003介绍的是一家利用网上冲浪时接受广告而赚钱的公司。CashFiesta公司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的一家新兴的从事互联网广告业务的公司,现与实力雄厚的ExploreTechnologies及Inc公司合并,服务没有使用时间限制。信誉绝对可靠!它位列网上广告公司的三甲之内,至今还没有网友投诉过!只要其注册会员一边使用电脑(无论你在干什么),一边保持网络连通;接收该公司发送过来的广告(广告条固定在屏幕的最上边,不影响你使用电脑)。就可以按其上网时间长短获得每小时0.6美元(注:最低标准)的报酬,满50美元即会付款。此外,如果你将其介绍给别人,即发展下线,那么在你的下线流览上网时,你也可以从中获利(但并不影响下线的积分,要不然谁愿意当你下线?)。具体来说,每一个会员可以发展8层下线,你可以从第一层获得15%的点数,从第二层获得7%的点数,从第三层到第五层获得5%的点数,从第六层获得3%的点数,从第七八层获得1%的点数(总的来说很少,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过下线成百上千又不同了,可见美国佬的钱是没那么好赚的)。假设你发展了3个下线,而每个下线又发展了3个下线(已经成百上千的下线了),你和你所有下线平均每天上网1个 小时,那么你的月收入就有2321美元了。当然这需要你的时间和毅力。 本赚钱方法的最大好处:1、只要在线就计数,无论您在做什么。2、支持8级下线!稍加努力,就会出现通过下线获得的点数远远超过自己所得点数的情况。 3、注册一个指定站点得10000点。此方法简捷有效,但大多数朋友由于不认识英文而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当有SignUp字样时,不要吝惜那几分钟时间。 4、当你成为黄金会员(累积黄金点到133点)时,你的报酬将大大增加。成为黄金会员的要求:得到黄金积分133分以上,得黄金积分的方法有:1、每天在线半小时以上;2、注册六个以上offer(在这封信的附件中详细介绍了如何注册offer,以及注册用的一些美国的地址邮编);3。注册赚点10000点以上;4、根据你的下线情况给你计算黄金积分等。5、另外,每个月根据你累积的点数,Cashfiesta.com会有红利给你。如点数在10000和20000之间,就可以得到额外的4000点,点数在30000以上,则可以得到额外的7000点。     > 好了,还是给你介绍详细的注册方法吧。 注册方法:打开 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jianke5182003申请方法及过程:申请时姓名、住址、邮编等一定要真实,清楚,否则收不到支票了。          注册方法如下:          ⑴ 打开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jianke5182003请不要修改这个网址,因为要加入这个网站必须要有一个上线,也就是说即使你修改了,你的积分会被视做无效,那么努力就白费了,所以请您不要修改。(以后你自己发展下线时可以把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后面的名字改为你的注册名,以后别人用你的名字加入,就成为你的下线了。     ⑵ 接下来会出现一张注册表单,如果英文您不理解。下面是提供的中文注释;注意:请用英文或拼音填写!这张注册表单是不支持中文注册的!表单英文名称相对中文解释:     Login:输入您的用户名(英文,字母,数字),     password:输入您的密码,     Verifypassword:重复输入您的密码,     Firstname:用来拿支票的身份证上的名(注意不包括姓),外国人习惯名前姓后(拼音或英文),     Lastname:你身份证上的姓 (拼音或英文),     StreetAddress:您的住址,可以用拼音,按外国人习惯,从小到大写清楚,至少要中国的邮递员明白,例如:广东省广州中山路3号,No.3,ZhongShanRoad,Guangzhou,GuangDongCity     居住城市;     Zip/PostalCode:邮编,一定要写 正确哦,     State:居住的州,中国选[NotSelected],     Province:请填您居住的省份,     Country:国籍,China;     E-MailAddress:能收到信的邮箱,     VerifyE-MailAddress:校验邮箱,要你再填一遍,     Age:年龄,     Gender:性别,Male是男,  Female是女,     Education:受教育程度,     Annualhouseholdincome:薪水, PleasetelluswhyyouuseInternetcheckallthatapply:你用Internet做什么,随便选就可以  ;     Whatdoyousearchfororbuyonline:(checkallthatapply):你在网上找什么或者购买什么 ,随便选就可以。接着的那个选项,如果有小勾,代表你允许该公司向你的邮箱发送有关特价商品和公司声明的信息。一般还是选上吧!Preferredchecksize:支票的数额,最少为50美元。刚开始是这个数额,当你拥有一定数量的下线后,你自然会将它提高。     Referredby请不要修改!     IhavereadandunderstandtheMemberAgreement:我已经明白会员协议书的内容,一定要选上。     填完后检查一遍(除了Name和Referrer外,其他都可以后修改)接下来按一下"SubmitRegistration"就进行注册了。如果进入下个页面,出现OK确认,即完成注册。若出现原注册页面,则填写有错误。注册完成后一封确认信会发送到你的邮箱中,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会包括在内。     > ***下面开始安装广告插件(这是赚钱关键的最后一步)***     > 你必须下载一个名为:Cashfiesta.exe的小文件,大约为70K。(在你注册成功后,会收到 一封确认信,点击确认信中的http://www.cashfiesta.com/php/download.php就可以下载, 或者进入你的帐户,找到"Download"的字样,点击。将所需程序下载到你的硬盘中)。     下 载以后,找到存放Cashfiesta.exe的路径。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为Cashfiesta.exe文件单独安装在一个文件夹下。这样有利于日后查找它。     接下来将您刚刚下载的Cashfiesta.exe文件剪切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再打开文件夹找到Cashfiesta.exe文件,点击它!这时系统会自动安装这个Cashfiesta.exe文件。     安装结束以后Cashfiesta.exe文件会在桌面和工具栏同时出现一个绿色的图标,这时您已经安装成功了。     启动Cashfiesta.exe,出现登陆对话框,输入您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好了,耐心等待一会儿就有广告送过来,将鼠标移入广告的区域,左边的小人开始原地走动,任务栏上那个$符号由红变绿。如果你看到这些,那么恭喜你了,它已经开始为你赚钱了。另外,你千万别忘了把这个网站介绍给你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来加入!这可是你增加收入和成为黄金会员的有效途径啊!,毕竟人人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越做越有奔头,老是靠自己单干也累,但记住要使用你的ID。     > 【赚点累积得分的使用技巧】:广告条的使用广告条的左上方有Home,可进入该网站主页,CashFiestaPOINTS:显示自己所得的点数,Referrals:显示自己的下线数目。提示注意:广告条左角的小人在走动时,表示在计费,如果小人停止了,请用光标点击小人,让它走动。注意!当广告条打开时,计算机屏幕右下角启动条上会显示一个CASHSURFERS"$"图标,当它是绿色时,表示在计费。正在赚点(任务栏上的图标为绿色)每隔一段时间,CASHSURFERS"$"图标就会变红,停止赚点(任务栏上的"$"图标为红色);广告条在任务栏上的"$"图标变红或小人坐下时请在广告条上移动鼠标,此时小人会拍拍手站起来走,如果不行请点击广告后在广告条上移动鼠标。小人如果跑到广告条里去就要点击他,让他回到广告条左侧,否则不会继续放广告。技巧:当小人开始走进广告条里面时,在小人肚子上点击鼠标他马上会回去, CashFiesta每月付款,50美元起付,未满则累积至下月,你可以登陆该网站看你的月收入统计。还有,你可以在公司和家里的电脑上(要都能上网),都装上Cashfiesta.exe,这样你无论上班还是下班都可以赚点了。     > 好了,至此您以后就可以一边玩电脑一边赚钱啦!!!赶快注册吧:  http://www.cashfiesta.com/php/join.php?ref=jianke5182003其实cashfiesta的赚钱途径很多,比如游戏赚点,注册赚点等很多方法!当你注册了以后,自己到网站上去挖掘吧!只要你登陆了,网站就送0.41美金给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您每个月收入比率的多少依赖于你注册的offer的多少(1-6个),cashfiesta每个月都会提供10个新的offer,建议您每月都注册几个,在这封信的附件中详细介绍了如何注册offer,以及注册用的一些美国的地址邮编  (用于对美国开放的offer),仔细看看吧。     > 持之以恒地去宣传,你有一天会对自己满意的,现在就开始行动吧!机会只属于那些肯积极尝试的人。     > 美国佬的钱,都是剥削来的,不赚白不赚! 祝大家共同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