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S-8112PG采集电压问题。

楼主(2003-06-29):
我选用ACLS-8112PG来采集我的外部电压1!怎么采集出来的结果很不稳定,在小数点后面第二位就开始不稳定了。具体:电压5v,接两个10k电阻,来采集他中间的电压,结果很不稳定?请教1!!谢谢1!!

网友A:
一般的电源本就是不稳定的, 所以测得的结果会有跳动的情形应该是正常的. 您可以先拿一颗乾电池(1.5v AA size)来量测看看, 结果应该要很稳定才是.

楼主:
接1.5V的干电池侧出来的电压显示1.6691V(怎么会?)。 我认为这是后电流比较大,当然比较稳定拉!!我再在干电池上串了个1K的电阻,就变得很不稳定了!!!! 谢谢1!!

网友A:
乾电池用久了后, 其电压会自然下降, 您量测的值应该会小于或等于 1.5v 吧. 怎会大于 1.5v? 难倒乾电池也有超标准的吗? 还是您那块板卡得重新校正了? 再不然, 直接把量测的 +(AI) / -(GND) 对接来测吧, 应该要得到 0v 了吧!

楼主:
用labview软件测试,结果是一样的。1.6691

网友A:
1. 从您的测试结果来看, 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该块板卡在某个条件下(用乾电池), 可以稳定的量测电压值. 2. 即然得知该块板卡可以稳定的运作, 那剩下的应该就是去思考如何让您的外部电压稳定了. (印象中, 电容 可以有滤波/稳压的功效, 但不知电气工程师是如何实作的! ) 3. 在 Single-End 模式下, 建议您先将 Pin-1(AI0) 与 Pin-9(AI.GND) 接在一起试试 (先不要量外部电源). 这样应该要量到 0v 才对. 若量到的值不为 0v, 那就可能真的要作重新校正了! (若这样量测的结果是 0v, 那就表示, 您的那颗乾电池真的是大于 1.5v 了.)

网友B(2004-05-10):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俺刚接触数据采集卡: 如果信号从PIN-1口进,那么怎么得知PIN-1口的(十六进制)地址? 如果换做别的口进行,又怎么搞呢?谢谢:)急用。

网友C:
请参看说明书第四章,板卡的寄存器地址分布,其中Base+4、Base+5为A/D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