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三萎变频器

楼主(2003-06-29):
怎么没人理--- 求助:FR-PU02E(三萎FR-A240)变频器操作面板,如何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资料那里有下载? 谢了!!

网友A:
按一下右上角绿色键(PU/OP)或参数Pr79设为1,使变频器进入面板控制状态才可设参数!设好参数后别忘把Pr79改为原来设定!!不清楚则来电020-81566269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看书!!!!

网友A:
很多人什么书都没有!!

楼主:
谢谢广州通达,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