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与max487

楼主(2003-06-29):
各位大虾: 我要设计一个485总线结构的系统,以前有一个参考系统是用MAX485作转换的,我想改用MAX487,不知这两种片子在使用时有何区别?能否直接替换? 还有,我看原系统在接入总线时在R端有时用上拉电阻,有时不用,有何区别?

网友A:
1.MAX485 和 MAX 487 可直接替换. 2.最大的区别在是”节点数”不同; MAX485为32点,而MAX487则为128 点. 3.上拉电阻主要是为了确定RS-485 的电压准位, 同一RS-485 网 络上只需要一组pull-up and pull-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