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测速方案

楼主(2003-06-30):
求电机测速方案,外围电路,及班卡,及软件编程思路

网友A:
可以用旋转编码器+编码器卡实现。 编码器卡可以选用凌华的PCI-8133。

网友B(2008-08-18):
用接近开关感应电机转轴测电机转速,入三菱FX2NPLC,如何在HMI上测出转速值?如何用HMI按钮通过变频器对电机升降速?我的设计需要用,望高手指教。QQ:804065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