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ds18b20问题

楼主(2003-06-30):
我采用89c52单片机和ds18b20数字传感器测温来测量多点温度。 在一根线上并联多个ds18b20(每个传感器相隔6米)时,就回出错,有的传感器的温度能够读出来,有的就不行。但传感器并联时,如相互间隔小(小于0.6米)就完全没有错。我也根据dallas公司的说明,加了上拉电路。 想请教个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02-06-10):
主要是时序问题。DS18B20在多点连接时,问题比较复杂,通常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解决。不过我们有做DS18B20的多点采集模块(与上位机通过RS485通讯),从64点到512点都有,欢迎上我司网站了解或来电查询。 北京长英科技 陈进 010-62140852 E-mail: market@lance-cn.com http:\\www.lance-cn.com

楼主:
谢谢陈进先生的指教,非常感谢! 小强

网友B(2002-07-21):
贵公司: 很抱歉在你们百忙之中打扰你们,我是西安波特电子公司,在使用贵公司产品LTM890X时,上位机(pc)可以通过发脉冲信号来检测ITU-BUS总线上是否有ITU存在,但是怎样知道有多少个ITU呢?又怎样判断是何种ITU模块呢? 特此请教,望贵公司给与指教与答复,本公司不胜感激。 祝愉快!

网友A:
彭先生,您好! 关于您的疑问,答复如下: ITU的地址范围从00H-1FH(0~31),通过对某一特定地址发取读取数据命令,根据是否有应答数据即可判断该地址是否存在ITU.如果有应答数据,其第一字节即为ITU类型代码,由此可以判断ITU的类型.(如方便,请到我司网址www.lance-cn.com下载LTM8901最新说明书) 另,ITU系列现有产品为: LTM8901 —智能温湿度探头(类型码Type code : 01H);LTM8904—8路光电隔离型开关量输入ITU (类型码Type code : 04H);LTM8905—8路继电器(常开型)输出ITU (类型码Type code : 05H);LTM8906—4路光电隔离输入,4路继电器(常开型)输出ITU. 已规划的还有以下几种:LTM8902 — 高温型ITU(可接各种RTD);LTM8903 — 8温度点ITU(常温);LTM8911 —标准模拟量(0~5V/4~20mA)输入ITU;LTM8912 —0~5V/4~20mA模拟量输出ITU.

网友A:
彭先生,您好! 我在数据库中没有查到您的记录,您是否是通过别的公司代购.如方便请告知您的联系电话和通讯方法,通过PC直接读取ITU信号可能比较复杂,我司提供的源程序为单片机的接入程序.另,近期将有一批ITU的系列说明书通过邮局寄出.

网友B:
陈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由于工程需要,我们选pc机作为上位机,用vb6.0来编辑界面便于控制,但不知通过pc机直接读取ITU信号的通讯方式与协议,请告知通过PC用vb界面来直接读取ITU信号的方法与有关的源程序。 也不知ITU-bus单总线该如何与pc机的端口相连与接线,是com1口还是com2口,而且这种单总线产品的说明介绍可否告知。 我们公司在做温湿度智能控制工程,需要贵公司大量的LTM8901X产品,现在处于技术设计阶段,望我们合作愉快。也非常感谢你的指教。祝你愉快。时刻等待你的答复。

网友A:
彭先生,您好! ITU即LTM890X系列产品主要针对于单片机而设计,使用PC来连接,特别是采用VB来编程,会很难控制时序。不过应该可以在DOS界面下连接。 我司提供一个专门的ITU产品连接设备LTM8660,该设备和上位机采用485通讯,可以提供您该设备的VB源程序。 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网友B:
陈先生,你好! 非常谢谢你的答复,我公司在你们的西安代理公司欲定购产品,不知贵公司可否提供连接设备LIM8600D的vb源程序.谢谢.

网友C: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 我建议你用一台温度巡检仪,用热电偶直接接到巡检仪上。不必自己做单片机,也不需要买ds18b20,因为价格不便宜,而且成功率很低的。你可以和我联系。 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市中关村园区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开发和经营国内外工业自动化设备,部件,各类工业控制仪表及传感器。主要有:温湿度测控仪表,压力,液位,红外,载荷,速度,位移,光电等传感器及相应设备,并承接工控系统的配套工程。我公司汇集了一批高级专业水准的技术人才,拥有一支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自动化专业队伍,有着丰富的销售、工程设计、配套安装、技术服务的经验。公司的产品和工程技术已经在石油勘探、晶体制造、食品、化工、造纸、纺织、玻璃、冶金、地球物理等诸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一、 日本山武、岛电、东邦,韩国韩荣、Autonice智能温度控制仪表。 二、 美国Honeywell、SMI公司压力、流量、光电、载荷、位移传感器。 三、 Honeywell 、Toky接近开关。 四、 三肯、富士、日立、ABB、 西门子、施耐德、LG变频器。 五、 欧姆龙、日立、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六、 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 七、 韩国LG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 八、 日本SanRex、德国西门康各品种可控硅及单相三相调功板。 九、 巡检仪、流量积算仪、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 十、 金刚石压机控制器及晶体生长控制器等成套产品。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电话:82672976分机8014,13801155225 传真:88096262 联系人:原继正 E-mail: yjz@95777.com

网友B:
陈先生: 你好!LIM8600具有开关量输入输出,温度\湿度测量的功能,所以我们选用它,但是它在测温湿度时只支持两路LIM8801(只能够在HUNM,TEMPX端口接),那可以接其它探头(比如DS18B20)吗?又在什么端口接呢?谢谢!

网友A:
彭先生,您好 根据您所说的的应用情况,大致给您做了一个应用方案.之所以另行提供方案是由于LTM8801的性能不太理想,且实际是一个模拟方案,我司已于去年停产LTM8801,而改用全数字方案。 本方案已E-mail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邮件中有我的电子名片)

网友D:
DS18B20的上拉电阻,在实际使用中可选比DALLAS推荐值4.7k小一些,效果会比较好。 使用DS18B20是较好的选择,符合技术发展的趋势,也很经济。

网友E(2002-09-12):
现就我的联系方式给您,地址为:安徽省界首市电信局电缆班陈斌,你公司的湿度计可否能解决双线多节点长距离的传送信号的问题. > > > > 陈斌 > > > > 电话:0558-4827234

网友F:
您好: 我是一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其中,电流型传感器输出电流为为什么一般采用(4-20)毫安的信号?谢谢答复!

网友G:
我最近要研制一种小体积(15mmX20mmX24mm)、高精度(+/-0。2) 低功耗、大功率(50W)控温仪,请问那位高手,有没有带死区控制 的集成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小军,你好! 4~20mA的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较强。所以传统的模拟量测量系统中一般多选用4~20mA信号。 不过,现在有更先进的测量方法,你可以了解了解。可以到本司网站逛逛,www.lance-cn.com

网友H:
陈先生: 你好!我购买的包内的LTM8000软件在安装到我的笔记本上总是不能弹出注册菜单,接着就安装失败。下载了一个V2.51版本的也是同样问题,查了也没有病毒。不知是何原因?对了,还有把18B20封装到传感器套内,以及连接的线材有何特殊要求? 浙江迈科派

网友A:
张工, 您好!今日拨打您的手机一直没能联系上。如方便请给出安装软件时故障具体情况。我们试过多种操作系统,95/98/ME/NT/2000/XP都没问题。或者您试试换台电脑来安装。 另,传感器封装时,一般会考虑几个方面:导热性,密封性,屏蔽效果。根据现场不同,考虑的主要因素以及材质的选取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变。一般来说,传感器和传感器套内之间应填充导热物质;非常温段使用时,需使用高温电缆等等

网友I:
我公司想用变频搞直流母线传动系统,望告之相关产品

网友J(2002-10-18):
陈先生: 您好!我现在在做温度变送器,用的是ds18b20,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开始时ds18b20测温都很正常,和单片机通讯也很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ds18b20不再响应环境温度变化,回送的值始终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deep,您好! 不知道您是否自行开发单片机读取DS18B20,不知是单点还是多点? 根据您所描述的状况,我判断应该是在和DS18B20通讯时存在中断,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疑问请与我联系。 陈进

网友F:
您好,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磁致伸缩效应"?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好像比较难,还是找找隔壁那位“磁致伸缩专家”吧,

网友K:
你好: 你能帮我介绍几个国际性仪表交平台吗?

网友L(2002-11-22):
对ds18b20,不甚了解,哪位仁兄能提供些资料。

网友A:
您好! 如需要DS18B20资料,可到我司网站下载,http://www.lance-cn.com/download/download.htm “DS18B20用户说明书” 若仍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北京长英科技 陈进 TEL: +86-10-6214 0852/3/4/8 --- 22 E-mail: market@lance-cn.com

网友M:
您好: 我现在要用多个DS18B20测量温度,想用场效应管作为上拉,请问用那种型号的场效应管比较好,为什么?

网友A:
场效应管的选择根据可以查看Dallas公司的资料,建议选用2N7000。

网友N:
请问DS18B20的传输距离?能否实现隔离通讯?

网友O:
陈进先生您好:您说说的“现在有更先进的测量方法”是什么办法?

网友O:
小军同志你好:“磁致伸缩效应”就是铁磁材料放入磁场后会发生机械变形,这种效应就是磁致伸缩效应

网友A:
呵呵,军火同志。所谓“现在有更先进的测量方法”仅仅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指的就是选用DS18B20的温度测量方法。具体情况可以去我司网站看看,www.lance-cn.com。如有疑问,随时给我来信。

网友P:
大家好: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何把vcd音频信号转换成标准的4-20ma信号 如果可以的话和我联系 电邮:rensc_1982@163.com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难点,希望有人能帮到你吧。

网友Q(2003-05-30):
陈进先生好: 请问现在目前测高压开关柜母线温升的红外测温仪有哪些呢?本来想用DS1820来测,但是考虑到母线的电压太高,所以打算采用红外测温,但是好像红外测温的电路设计相当麻烦,所以还想问一下又没有现成的芯片呢?谢谢:)

网友A:
故障先生,你好 真是愧对你的错爱,实在是因为我们这儿产品做的太专,长期以来提供传输数字化信号的各类传感器,而现在还没将红外测温设备后端传输数字化。所以暂时对你的问题不能提供一个准确的答案。你可以用google搜搜,网上红外测温设备的资料可真是不少。 不过想来,红外测温后端传输数字化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因为红外测温一般很少多点同时测量,而数字化传感器最主要的优点除了精度不受传输影响之外,就是能够联网使用,属于小型或小型以上系统使用。

网友R:
陈先生: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ds18b20,在使用过程中,ds18b20测温都很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ds18b20不再响应环境温度变化,回送的值始终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万分焦急!谢谢! 注:ds18b20采用外部5V供电模式(非开关电源),数据线由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一个I/O端口控制,外部工作环境没有强电磁干扰。ds1820采集程序用c语言编写,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相关程序以供分析。

网友A:
可能是在对18B20进行读操作或写操作时,存在中断。 避免中断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S:
浅谈测温电缆FTLD、CTTC在电力工业消防系统中的应用 贾怀宇 (深圳南山科技园方大大厦1608室 P:C 518057 M:13609623270) 摘要:当前国内火灾探测技术滞后,无法有效避免火灾的发生。文中阐述了当前火灾探测系统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测温电缆组成的新一代防火系统的优点。 关键词:火灾隐患;误报;漏报;测温电缆;精确探测;“防”“消”结合。 Abstract:nowadays the fire probing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is backward,so people can not avoid the happening of fires effectively。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isadvantages of present fire probing system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which consists of continues thermocouple。 Key words:latent fire;misinformation;failure in report;continuous thermocouple;accurate detection;integration of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物质技术保障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由于电力系统机构庞大,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五个环节节节相扣、紧密相关,其技术密集,设备贵重,内在联系紧密,在电力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使用和储存了多种可燃液体、气体、易燃粉尘、固体燃料和高温高压设备,其诸多的电气设备常伴有静电、火花、电弧和表面高温存在,高温管道、传输电缆密布于各个角落。因此,引发火灾发生的机率极高。事故出于麻痹,火灾起于隐患。安全生产是电力生产稳定、经济、高效运行的关键指标,为了保障电力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消防环节首当其冲。针对突发事件,消防系统能否正常投入使用,实现抑制和扑灭早期火灾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电力系统电器、电缆火灾事故频频发生,常因一台设备故障或电缆延燃引发火灾而波及全厂乃至全网。追根溯源还是当前的火灾初期自动探测报警系统对隐患探测不够精确所至,系统漏报、误报频繁,特殊恶劣环境的火灾探测方案急待研究解决。 一.当前电力工业中消防报警系统的组成及系统缺陷 目前的消防报警系统由火灾探测系统和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组成。其 主要目的是及早发现事故隐患,发出报警信号,以提示值班人员采取相 应的措施或启动联动控制系统以抑制火灾发生或扩大。然而由于传统的火灾探测系统智能化技术滞后,无法发现和分析初期的火灾事故隐患,难以实现其“预警”的作用,从而出现了因“防”与“消”不能完美结合而导致火灾事故频频发生。 1. 传统消防探测与灭火系统的组成 烟感探测器,温感探测器,烟温复合式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红外对射探测器,感温电缆,信号输入模块,手动报警按钮等组成。灭火系统主要由水喷雾灭火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以及移动式灭火系统等组成。 1.1 烟感探测器:仅限用于一般的建筑物。由于烟感探测器要求燃烧形成的烟雾经过空气对流传输到探测器中,当烟雾浓度达到其报警设定值时才起动敏感元件发出报警信号,由主机进行反复的识别后再进行近一步的措施。根本起不到预报火警的作用,而且漏报、误报时常发生。 1.2温感探测器:由于目前的探测器采用模拟开关量式的定温型感温元件,故而无法显示和预告当前的温度值和温度上升的速率,68度以下的温度更无法探测,通常点式温感探测器仅限用于12m以下的一般建筑物中且容易受到现场不良环境的影响,缆式探测器常因现场恶劣的环境以及电磁、静电等种种干扰而漏报、误报。复合式探测器误、漏报率更高。 综上所述,传统的火灾探测器消而不防,安装繁琐,造价高昂,而且需要经常对探测器进清洁维护、保养,加之其极高的漏报、误报率,不但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失和浪费,而且使用户产生了“狼来了”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形象。 二.测温电缆简介 测温电缆FTLD、CTTC又称线型连续热电偶或寻热式热电偶,是近三十年来世界温度传感器技术发展取得的高、精、尖端技术成果,这两项专利产品具有独特的温度探测功能,完全不同于目前现有的其它温度传感器,它利用热电效应,能够连续自动产生与其长度所及范围内与之最高温度点温度相对应的毫伏信号,不仅能让用户测定温度异变的幅度和速率,而且能让他们确定温度异变的地点。由于它独特的本质安全型特性和精确无误报的优良品质,最初被发达国家作为高、精、尖端技术 设备铺设在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的舰舱以及军用飞机等准军事设备中。目前,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为人类预防、减少因“过 热”引起的事故和损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环境温度为:-40℃—+68℃时,由FTLD和CTTC组成的早期火灾探测系统能够连续精确测量并显示探测区域的最高温度值,基于以预防为主的科学的智能化消防理念,在火灾尚未发生前即时进行精确的温度预报,进一步提高了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可靠性,使用户的消防联动系统具有充分的时间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火灾的发生。由于火灾事故大部分是因温度过高而引起的,而现有的火灾探测器仅能对已经发生的火灾进行探测、报警,难解燃眉之急。明火源于隐患,防范胜于救灾。 1.1工作原理 测温电缆与普通热电偶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热接点不固定,始终与线缆上的最高温度点相对应,当FTLD和CTTC线缆上任何一点(T1)的温度高于其它部分的温度时,该处的热电偶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R)降低 ,导致出现“临时”热电偶接头,其作用与常规单接点热电偶接头相同,当线缆上另外一点(T2)的温度高于(T1)点时,该处的热电偶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会变的低于T1点的电阻,导致出现新的“临时”热电偶接头。(见工作原理图) 1.2技术参数 外层护套:双层PTFE(有效避免因探测范围内的环境恶劣而引起的误报,如粉尘和油脂以及水份等介质的浸入) 测量元件:隔离K型热电偶 工作温度:FTLD(-40℃——200℃)、CTTC(-40℃——899℃) 输出信号:与线缆最高温度点实际温度相对应的直流毫伏信号 线缆结构:双绞线、金属管、外层护套、NTC绝缘、EMI屏蔽(有效抑制各种干扰、避免漏报误报) 绝缘保护:使用注入特殊材料的玻璃纤维 最小长度:FTLD15m、CTTC 3m 外径尺寸:FTLD3.5mm、 CTTC93mm-187mm(体积小,可以安装在传统探 头无法铺设到的恶劣环境中) 1.3系统特点:稳定可靠/防湿防潮/本质安全型/无需外加电源/完全无误报/环境温度自动补偿/异常温度预报/ROC异常温度报警/报警温度点不受寒冷气温影响/系统设备简单/适合危险区域/用户可自行设定报警点/无需现场标定/大面积使用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 三.测温电缆FTLD、CTTC在电缆夹层中的应用 “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电缆夹层是发电厂、变电站电缆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则不堪设想。在诸多的电厂火灾案例中, 由于输电电缆老化、过载而导致的发热、过热以至延燃而引起的恶性火 灾事故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因此,电缆夹层是发电厂、变电站着重进行火灾预防的重点部位之一。由此,我们本着以预防为主的消防理念, 依据测温电缆精确无比的特性,结合当前日渐成熟的消防意识和现场实际施工经验,提出以下的防火设计: 测温电缆FTLD和CTTC作为线型连续寻热式热电偶,它的概念是指探测器本身具有连续探测并预告和显示被测区域发热值、过热状况的能力。通过精确测量温度上升的幅度和速率,采用智能化的火灾测算法科学的处理探测器提供的早期火灾信号。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柔韧性好、施工方便,尤其适用于受现场环境限制或现场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如:辐射、粉尘、潮湿、气流、静电、电磁场、电瞬变、等) 将测温电缆FTLD、CTTC用导热胶或束线带以正旋波方式横向固定铺设在电缆夹层、隧道、竖井、桥架中,以每15m——500m作为一个防区段或报警单元。为了节约国家和企业有限的资金,尽可能的避免没有必要的浪费,根据测温电缆K型热电偶的特性,我们采用K型热电偶专用 的价廉物美的温度补偿导线与测温电缆的任意一端对接,然后连接到温 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系统中,以尽善尽美的实现“防”“消”结合。 测温电缆还可以应用到多种领域中:如,通信机房、计算机房、电视台、电缆通道、控制机房(柜)、发电厂、变电站等重要区域的温度测 量与监控。货仓、粮库、冷库、商场、食品厂、制药厂、酒厂、饮料厂 等大面积大范围的温度测量与监控。地铁、隧道、铁路、机场、船舱等 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度测量与监控。油罐、气罐、煤仓、军工厂,弹药库,危险品仓库等危险区域的温度的监控。 深圳电利通科技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 518057 电话:0755—26993682 传真:0755—26993589 联系人:贾怀宇 手机:13609

网友T:
德国凯姆流量测量公司KEM-kueppers GmbH         流量计专业生产厂家       www.kem-kueppers.com.cn          请点击一下!

网友A(2003-06-30):
多谢各位了,以后是否方便另起一个帖子专门发广告和杂文,谢谢。

网友U(2004-03-31):
前几日在贵公司的网站上看到了18B20的英文原理说明,无奈本人英文很差,能否给我发一封中文的说明,万分感谢!

网友V:
to yixin0507 不好意思,为避免由于个人理解不同而翻译不准确的状况发生,现阶段还一直没有提供18B20中文说明书。

网友W(2005-08-30):
digi: 我是一个学生,想用18B20做一个温度计,能否将244的驱动电路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X(2011-11-17):
陈先生:您好!  我在也遇到ds18b20,在使用过程中回送的值始终不变的问题,起初ds18b20测温都很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回送的值始终不变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ds18b20采用外部5V供电模式,标准数据线连接一个I/O端口,数据线长期在冷库里面,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Y(2012-01-06):
请问陈先生,我接了10路18B20传感器,每根线路有长有短,但出先最短的温度不能显示,当把最短的线路加长点后就能正常显示,这种情况有没有不用加长线来解决的方法?

网友X(2012-05-31):
引用 网友Z:
我在也遇到ds18b20,在使用过程中回送的值始终不变的问题,起初ds18b20测温都很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回送的值始终不变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ds18b20采用外部5V供电模式,标准数据线连接一个I/O端口,数据线长期在冷库里面,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X(2012-09-06):
对:wfbwfb关于请问陈先生,我接了10路18B20传感器,每根线路有长有短,但出先最短的温度不能显示,当把最短的线路加长点后就能正常显示,这种情况有没有不用加长线来解决的方法?内容的回复:

网友AA(2015-01-21):
非常专业,要向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