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PCB板如何做防潮防尘处理 ?刷绝缘漆可以吗?

楼主(2003-06-30):
:仪表PCB板如何做防潮防尘处理 ?刷绝缘漆可以吗?   我公司仪表PCB板进导电粉尘

网友A:
我司产品在防潮处理上采用喷涂三防漆,防尘处理比较困难,如可能可以采用密封处理,或在换气口加装置。 不知你还有什么好想法,希望多交流。

网友B(2008-10-13):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提供 优质变频器绝缘漆,一般情况下做出口的客户都要求使用三防漆,有需要请联系廖小姐:13128111742 QQ:175076573

网友C(2022-04-14):
SYNTHITE AC-46-1是一款优异的具有耐高温、抗潮气和菌类的快速固化气干型聚氨酯三防漆,适用于所用电子和电气部件的三防要求。具有如下优异特性:

1. 耐菌

2. 快速固化,30 分钟内部件可以干燥进行后续操作

3. 多种应用方式 (滴浸,刷涂或喷涂等)

4. 耐温等级达 155℃

5. 优异的抗化学性

6. 耐油和潮气

7. 优异的电子线路板涂层

8. 优异的耐磨损性

9. 良好的柔韧性

10. UV 指示

11. 优异的粘结性

12. 适用于所有类型电子和电气部件的三防漆

13. V-173-C-2 批准

典型应用

励磁线圈

集电环

陶瓷

控制线圈

熔线管

焊接接头

电机座

电磁线圈

定子

开关绝缘板

控制器轴

变压器

胶木

印刷线路板

母线条

电子连接器

整流器接头

分线盒

菱谷科技是瑞士丰罗Von Roll、美国道夫DOLPH'S一级代理,可提供技术支持,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以证》,可开专票,欢迎各大厂家和经销商联系合作!

长期供应绝缘漆、三防漆、灌封胶、清洗剂等等,免费供样。

谭先生135-433-07056 Jimmy@ec-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