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300通讯

楼主(2003-06-30):
s7-300 能不能通过计算机的RS232接口直接与S7-300的MPI通讯,上位机是亚控公司的组态王

网友A:
你不是搞过吗,还不知道。

网友A:
那也需要mpi电缆才行

楼主:
或许我没说清,是用MPI电缆直接连接PLC与计算机的COM口,因为我现在没有CP5611通讯卡

网友B:
组态王与s7-300通讯只要一根MPI电缆就行了么?可以不要PC适配器,或是MPI卡么?这样的价格会差很多啊!哪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不过通讯速率不能达187K,最高只能为38.4K

网友B:
那MPI电缆可否自己制作呢?有哪位大哥可以告知具体做法?

楼主:
谢谢trcom先生(小姐): 我会试一试的,等成功了一定通知您!! 如果,trcom说的可行,则当然可以自制MPI电缆了 。

网友C:
请注意: 用于S7-300系列的MPI接口普通人是无法自制电缆的!原因如下: 西门子的MPI电缆、DP适配器(PC Adapter)不是简单的RS-232转RS-485电缆!MPI或者Dp是智能接口,内部含有ASIC芯片,例如SPC2。该芯片西门子并没有对外供货。类似的ASPC2价格相当昂贵(可作为主站)。并需要80C320单片机支持及相关较复杂的外围元件。 由于PC Adapter通讯速率不高(38.4K),故目前我在研究使用普通的单片机完成MPI、DP协议的转换器,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和市场。

网友A:
现在最经济的方法只有使用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