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抗器如何自制?

楼主(2003-06-30):
在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抗器如何制作?哪位做过?输出电抗器又如何做呢?现成的太金了!

网友A(2002-11-29):
这位先生: 我告诉你怎么做,将输入端、输出端电缆加长,将电缆盘它几圈,形似盘弹簧一样,4至5圈即可解决干扰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请您回电: 010-63336909 一位高手指路

网友B:
不会吧!!! 这么容易大家都做电抗器了! 楼上这位“高手”还是回家看看电工基础去吧!

网友C:
查一下电抗器的3个标准: IEC:1987电抗器。 GB10229-88 电抗器 (eqvIEC289:1987) ZBK41012——90 半导体电气传动用电抗器。 随然制做工艺间单,但还是找专业厂家为好,我们有专们配套的电抗器生产厂家。

网友D:
不要为了小钱而误大事!

网友A:
绿洲: 我们的这种做发,即将进线、出线盘几圈,已解除132KW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而且很灵你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我试一下,有些最简单就是最好的!不试不知

网友B:
建议你最好找电抗器专业厂家他们会针对具体情况解决干扰问题, 当然啦,把电缆盘几圈也许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肯定的。

网友E:
卢抗日的办法值得一试

网友E(2003-01-07):
採用鋁芯漆包線換位元結構導線束和塑膠絕緣的 鋁線換位元結構技術繞制而成,如此可使每一層內的 ※ 導線截面積相等 ※ 長度相等 ※ 路徑相同 ※ 機械性能一致 ※ 導體電流分佈均勻 ※ 磁場分佈優化 ※ 降低集膚效應

网友F:
说不清,电缆粗了,如25mm以上怎么办,绕?这粗怎么绕?还是加电抗。

网友B(2003-06-30):
请卢抗日先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