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生的请教!!

楼主(2003-06-30):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 我们这次的PLC考试有一题是让我们编的是液体混合搅拌器的程序! 请问怎样能让搅拌器一通电Y6的灯亮! 谢谢各位~!!!

网友A:
呵呵,非常简单的程序。什么PLC?

网友B:
如果Y6仅是灯指示,可用下面命令:(三菱FX2N) ld 8000 out y6 系统一运行,y6就点亮。

网友A:
LD SM0.0 = Q0.6 s7-200 ,只要plc运行着,就亮     语句表手册50元     梯形图手册50元     s7-300安装手册60元     m7-400安装手册30元     s7-200应用示例60元     s7-200应用竞赛论文集60元     PROFIBUS技术手册100元(全面剖析PROFIBUS现场总线:属于内部资料)     STEP7 PROFIBUS教程200元(教你利用STEP7使用DP、FDL、FMS以及SFB、SFC     以及与WINCC通讯等:绝对内部资料!!!物超所值)     PROFIBUS-DP的运用100元(全面论述DP类型、接口、通信、特殊OB块、通信实例、诊断、安装调试方法描述等:物超所值)     STEP7初级教程电子版100元(本人自己制作的教程,教会你能够使用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