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ADAM5000能否实现PID控制?

楼主(2003-06-30):
ADAM5000能否实现PID控制? 如能实现,有专门的控制逻辑生成程序吗?

网友A(2003-03-11):
您是指ADAM-5000还是ADAM-5510? 这两个产品功能相差很大。ADAM-5000必须通过上位机才能完成采集控制功能,而ADAM-5510是PC-BASED PLC,可以独立运行。 ADAM-5510需要由上位机来完成PID控制,而ADAM-5510可以将PID算法(用c语言编写,或者用trace mode编写)直接运行在控制器上。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去trace mode看过了,谢谢。 http://www.tracemode.com.cn/xwdt/adam5510.html 其他的自动化软件也能做到吗? 比如intouch。 是不是研华有专门编辑和下装组态的软件?

网友A(2003-06-30):
目前只有trace mode可以 有。或者丛网上下载;www.advantech.com.cn

网友B:
Wonderware的InControl可以做PID控制, InTouch和InControl的集成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