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3-06-30):
各位高手好: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们的设备上使用了一台功率为1.5KW富士迷你型变频器,输出端连接了三台0.25KW/380V的电机,(电机是同一品牌,同一厂家,同一功率;变频器是380V输入型)启动时三台电机不能同时工作,大多数时间只能启动两台电机,有时只能启动一台,偶而能三台同时启动;在这三台中,任意拆掉一台,剩下的两台任何时候都能同时启动。这种设备我们也做了7-8台了,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过去我们都是用的富士标准型变频器,迷你型变频器这是第一次使用,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富士的迷你型变频器和他的标准型的差异在哪?谢谢各位!

楼主:
各位是不是认为这个问题有点弱智,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网友B:
价格低!!性能也低!!力矩不够!!

楼主:
请问广州通达: 能否在参数设置上弥补该变频器目前的缺陷?谢谢!

网友B:
启动力矩及电机电流可调大一点试试!但我估计难以成功!!还是用标准型吧!!

网友C:
参数设置一下,按广州通达的去作。把力矩提升设高一些,就行。

网友D:
能否告知你的接线方式。

楼主:
我在这里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希望我们今后多交流。 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三相分别并接了三台三相380V星形接法的电机

网友D:
请问输出端是直接接的电机还是其它,是顺序启动还是同时启动,参数设置怎样,三台电机的电阻,电流是否完好。 我前几个礼拜,也用了一迷你型3.7kw的富士变频器,我也结了3台电机(1.1kw),但是我用的可是好好的,如果你的接线方法正确,参数使用得当,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以本人灼见可能是其质量有问题,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看法,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
五月天你好: 目前我们的变频器的输出端直接接了三台电机,同时启动。三台电机的电阻基本相等,只要运行起来,三台电机的电流也基本相等。参数设置如下: 频率来源:数位操作面板上的电位器 运行方式:外接端子 电机参数:2KW 电机额定电流:3A 第一速度启动时间:0.5S 第一速度停止时间:2S 其它采用出厂默认值。

网友B:
启动时间太小!!

网友E:
广州通达很讨厌,但这回支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D:
我不同意广州通达的看法: 我前几个礼拜,也用了一迷你型3.7kw的富士变频器,我也结了3台电机(1.1kw),但是我用的可是好好的,而且加减速时间设定为0.01秒 如果你的接线方法正确,参数使用得当,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以本人灼见可能是其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