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拨开关的输入

楼主(2003-06-30):
各位朋友,我想用指拨开关(三位)来控制机器的运行距离,比如说运行1m,我可以把开关调整为100,但是我不知道指拨开关怎么输入到plc里面,因为我是刚接触plc不久,希望大家不要见笑,我虚心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
拨码器是8421原理,每个开关需四个输入点,可通过指令 mov k3x0 d0 读入设定值,x0,x1,x2,x3为个位,x4,x5,x6,x7为十位,x8,x9,xa,xb为百位,你买个拨码开关接线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