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6-30):
本厂欲对两台深井及一台160kw水泵进行变频改造。选富士,三垦那种好。

网友A:
选富士的还是可行,但是大功率的变频器还是欧洲的好,欧洲的110KW最佳的是西门子的MM430、MM440变频器!!!!!!!!!!!! 小日本就会做小东西(55KW以下的用日本富士的变频器还行),小日本75KW以上的干扰就让你没有想到了!!??? 千万要注意呀!!!

网友B: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电缆长度,看看哪加的变频器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