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流????

楼主(2003-06-30):
我是量测方面的新手。公司叫我设计一个在电压变化的同时测量电流变化的系统。传感器采用三支电极。一只工作电极,一只参比电极,一只辅助电极。电压变化范围-3——+3V。测量随电压变化溶液中离子电流变化在几微安到几十微安。参比电极和辅助电极对工作电极有相同的电位变化。工作电极和辅助电极构成测量电流的回路。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构成电压变化的基准。请问位数采大师,我应该采用什么类型的数据采集卡,有直接测电流的吗?不经过信号调理。本人亟待答复。

网友A(2003-01-08):
几路?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三路,精度为12位。

网友B(2003-06-23):
我也很想知道用什么样的数据采集卡,可以直接测电流,想买一块,请各位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C:
研华的数据采集板卡加相应的端子板可以测电流,不知道是否可以做您想做的工作! 再就数据采集模块了! 其它的俺也不知道了!

网友D:
I-7017C 8-channel Analog Input Module (Current input version)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7c.htm

网友B:
"研华的数据采集板卡加相应的端子板可以测电流",能否具体一点,是何种数据采集板卡,何种端子板,型号多少?凌华有吗?谢谢!

网友B:
"I-7017C   8-channel Analog Input Module (Current input version)" 可输入电流才20mA,太小了点吧?

网友B: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E:
凌华有相应的采集卡和端子板测电流:PCI-9113A/ACl-8113A+ACLD9881 但提醒一下:前面提到的“数据采集板卡加相应的端子板测电流,还有数据采集模块”,最终都是串上电阻,测电压.

网友F:
研华的模拟量输入板卡比如PCL-818系列,816,PCI-1710系列,1712等与相应的端子板配合使用,如PCLD-880,8115等采集电流。或者使用ADAM-3014采集电流。很多方法,你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B:
再请问一下国宏和opal,你们说的凌华和研华的板卡是不是只需要把电流输进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在串上电阻了,只需编程读端口的电流数据就可以了,我希望越简单越好。另外凌华和研华的板卡是否提供Labview的驱动程序,大致多少钱,我最近就要购买了。 最后非常感谢二位的答复!

网友D:
1. 有此一说... "一般的 数据采集板卡加相应的端子板可以测电流,但这种方法由于 channel to channel 不隔离, 会有一大堆问题,不建议用." 哪位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 可否给些意见? 2. 要量测的电流范围为何? 讲清楚, 别人才好给意见!

网友B:
我要测的电流范围在几十个毫安到数百毫安之间,精度不要很高,但希望稳定可靠。 谢谢GaryLin的提醒!

网友E:
凌华的板卡都是要串上电阻, 凌华和研华的板卡都提供Labview的驱动程序, 价格可询问当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 串上电阻,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F:
如果使用端子板是需要上电阻的 如果使用ADAM-3014是不需要上电阻的。3014起到转换作用 楼上说得对:串上电阻很方便的。 但是你测得电流好像很小。研华的板子一般是mA级的

网友B:
谢谢诸位的回复!

网友G:
ADLINK-6208A也许可用。

网友E:
ADLINK-6208A是D/A卡,输出电流信号。 与要求正好相反! 几十个毫安到数百毫安之间的电流信号, 对ADlink的板卡来说,小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