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bus协议新手问不停(一)

楼主(2003-06-30):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是Modbus的新手,刚接触没多久,有些比较弱智的问题还搞不清楚,望各位高手能够赐教,不胜感激。 在Modbus的ASCII模式下,协议原文上说“一个8位字节中包含两个ASCII字符”,这个让我有点搞不懂,ASCII码是7位的,所说的ASCII字符应该是指0…9,A…F,假如表示回车符,那么应该是03H,而写成ASCII码的二进制形式的话就应该是0000011,是7位的,那8位字节都还有以为是什么啊?用0在高位填补吗?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2006-04-04):
就是用0补
看看关于ASCII的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B:
如图1,是按照ascii码标准发送的
。是modbus ascii.图二是modbus RTU.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呀!能不能告诉我下!!

网友B:
modbus 调试专用软件,可调试modbus rtu ,modbus ascii ,modbus tcp/ip,有两套,一套模拟主机,一套模拟从机。wdo_1000@126.com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Twido 的,是不是都差不多呀!我比较菜,多施耐德的不是很熟悉!

网友B:
两码事。twido是施耐德PLC的编程软件。modbus 调试专用软件是专门用来调试协modbus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