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bus协议新手问不停(二)

楼主(2003-06-30):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是Modbus的新手,刚接触没多久,有些比较弱智的问题还搞不清楚,望各位高手能够赐教,不胜感激。 在Modbus的RTU模式下,协议中指出报文的起始和结束都是3.5个字符传送时间,我有点不理解的是:在总线上,任何一个端口在使用完总线后,为了不影响总线的利用,都应该和总线断开(处于高阻态),那么这个传送间隔各个端口是怎样监测的呢?在这3.5各字符传送时间里端口接受到的应该是什么呢?是一串0或1,还是什么?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2006-04-04):
我也有这个问题
请大侠们指教啊

网友B:
给你打个比方。以下。。。。。。。表示通讯等待状态。1SXXXXXX表示对1号站发送过程,1RXXXXXX表示接收一号站过程。。。。。。。1SXXXXXX。。。。1RXXXXXX。。。。。。。。。。。。。2SXXXXXX。。。。2RXXXXXX。。。。。。。。。。。。。

网友C(2007-03-29):
我也是对这个问题不明白   楼上的大侠能不能再说的明白点啊
也许自己太笨了!!

网友D:
如果应答命令<3.5各字符时间,根据协议则控制器会认为是一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