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怎么了???

楼主(2003-07-01):
大家好,我公司用的是INTERBUS现场总线系统。上次出了点管事,在主控板上显示,REMOTE BUS 3.0 FUAULT 代号为OC24.查资料为3.0这个模块通讯质量差,但是可以复位后继续运行。但是几分钟后便再次出现,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更换模块,检查信号线,做接地,屏蔽,但是最后还是不见好。经过20多个小时的折腾,它又报警说29.0有问题。检查并更换29.0后,便OK。 是不是INTERBUS的强大的诊断功能又问题。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希望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上的,INTERBUS系统的诊断功能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你的系统也许还存在通讯质量问题,只是没有达到导致总线停机的程度。你可以使用INTERBUS的诊断软件查看总线运行的情况。 如果愿意,你可以把系统的配置和使用情况发邮件到我的信箱:zhlbit@163.com,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网友B(2005-11-07):
如果是总线问题的话,要解决通讯质量问题,更换高质量的总线电缆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是销售美国百通BLEDEN电缆的,我的一些用户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有疑问可以跟我联系:yuzw@huahonggroup.com

网友C(2005-12-14):
请直接拨打:025-52121888-335、339

网友C:
请拨打:025-52121888-335、339

网友D(2009-07-06):
INTERBUS系统的诊断功能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19-08-0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