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怎样用VB mscomm发送十六位进制格式的数据

楼主(2003-07-01):
我们可以用MSCOMM的output命令 发送字符串或者BYTE格式的数据,但怎样发十六进制的数据呢? 有的PLC在用串口编程时,其控制命令要用十六进制的形式发出,难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用API? (大家知道"串口编程助手2.2"就可以发十六进制的数据).

网友A(2002-09-04):
无论采用采用那种发送数据格式,在MSCOMM输出的都是二进制串行数据流。所以说你就可以直接用MSCOMM控件的BINARY输入输出模式编制任何进制数的通信协议。

网友:
先把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字符串,再把字符串转换成十六进制字符串(函数Hex(strings)),就可以发送了.

楼主:
现在我找到了正确方法,与大家共享: 我要发送的是十六进制数据(DF1 half duplex protocol):10 05 01 FF 先定义一个BYTE类型的数组: dim OutString(0 to 3) as Byte 给数组赋值: OutString(0) = "&H10" OutString(1) = "&H05" OutString(2) = "&H01" OutString(3) = "&HFF" 发送命令: mscomm1.out = OutString

网友B(2003-02-28):
又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更好的方法?

网友C(2003-07-01):
这是最好的方法,其他方法 FF 是发不出去的。

网友D(2004-09-09):
我刚做完一个,方法和骠的方法的一样,好使,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