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pro公司RTU产品介绍

楼主(2003-07-01):
ELPRO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采用无线或双绞线两种方式实现近或远距离遥测和遥控。一个终端将输入的传感器信号发送到另外一个终端中,然后重组成输出信号或通过RS232/485传送到主机装置(如PLC、DCS或 SCADA 系统)中。 使用方便 ELPRO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安装简单、使用方便。它包括电源、微处理控制器、输入/输出电路、无线收发器和/或RS232/RS485串行收发器。这些元件被有机地组合起来,封装在一个铝合金外壳内,两端有可拔插端子便于接线和维护。 105H系列无线智能测控终端 ELPRO 105H系列无线智能测控终端是一种比较经济,不用安装通讯电缆的测控产品。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通过无线电波来传送数字(开关点),脉冲和模拟号。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除可无线通讯外,还有一RS485多路双绞线端口,使它可与105S串行智能测控终端通讯。 105S串行智能测控终端 105S 经由多路RS485进行通讯。 RS485 是许多用普通双绞线连接的设备之间进行通讯的方法。通讯距离最长可达 1200 m。这种通讯方法特别适合工厂里封闭的环境,在这里两终端之间的距离不太远。105S串行智能测控终端可被用作一个独立的多路输入/输出系统 , 也可作为105H无线终端的输入/输出扩充。 在工厂或建筑物的环境中, 用多路RS485进行连接的一组 105S终端,也可以用无线电波与在很远的一栋建筑物中的一组105S终端进行通讯。举例来说,在距离较远的几个建筑物之间用无线电波连接,建筑内用多路RS485双绞线来传送信号。就是建筑物间用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建筑物内用105S通讯。 简单又可靠   ELPRO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使用了一个非常可靠的传输协议来保证即使有外部干扰也可安全通讯,。因为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有无线电收发器,终端间可相互通讯来控制信息流量。 一旦输入信号改变,数据将立即发送。也就是说,当一个数字输入(即开关)打开或关闭,或模拟输入值超出预先设定的量,通讯立即发生。105 终端提供实时通讯,一般查询系统是做不到的。 它还采取定期更新传送来检查输入信号的值和通讯路径的完整性。通讯路径的状态可以从报警输出中得到。 输入信号变成“数据帧”后再发送,“数据帧”包括传输终端的地址,目的终端的地址,信号和CRC 错误检查码。错误检查用来保证在传送期间没有出现数据错误。 发送终端在传输信号前先倾听无线电波频道是否通畅,如果拥挤,它会一直等待频道畅通。当目的终端收到数据包后,它会返回一个确认信号,这就是“握手”。如果 发送终端没有收到确认信号,它将继续发送这一信号4次。运用这种简单但可靠的通讯协议,即使无线干扰非常强,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仍然可以可靠运行。 双向通讯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内部的无线电通讯是一个无线电收发器 -包括发射器和接收器。因为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为双方向通讯,所以每个终端都有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功能。就是每个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都提供监测(输入)和控制(输出)功能。 网络 每个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须组态系统地址和单元地址。具有相同系统地址的模块可在同一系统内通讯。 多个系统可在无线或相同多路电缆连接下正常通讯,不会产生信号干扰。一个系统可以由二个简单的单元网络组成,一个终端输入信号,而另一个作为信号输出。当然,一个系统最多可由95 个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组成,相互间用无线电波通讯。 另外每个105H-(N)系列智能测控终端通过 RS485可以连接多达31个105S终端。任何输入可以被组态后传送到任何其他终端上。 系统接口 利用RS232 或 RS485,一个 105H系列智能测控的网络组成,可以连接到如管理计算机或 PLC 这样的主机设备。主机设备可以接收输入信号的状态, 也可以设定输出信号的值。许多 PLC、DCS和 SCADA 软件包中都可得到系统接口。 脉冲输入/输出 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可以组态来对脉冲输入计数,然后把累计结果送到远地的终端中。在目的“终端”中,脉冲信号被重组-累加值用来确保所有的输入脉冲输出是准确的。105H系列智能测控终端也把脉冲输入率当作一个独立的模拟值发送,这个比率信号作为模拟信号被送到目的终端中,用来反应该量的瞬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