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函数bitblt的应用

楼主(2003-07-01):
我乃新手,用vb做一个数据采集程序,用bitblt画动态曲线,但是不成功,希望哪为大虾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画动态曲线可以先定义一个数组,然后用lineto函数画就可以了。 绘制背景->绘制趋势图网格->用Lineto和moveto绘制折线即可,方便之极。

网友B:
请问丁亮,你是怎样进行数据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