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 22 SNAP-SCM-232的配置和通讯验证

楼主(2003-07-01):
OPTO 22 SNAP-SCM-232的配置和通讯验证 SNAP-SCM-232是OPTO 22公司的232串口模块,用户可以在一个底板安插12个串口模块,同时可与24个串口设备相通信,直接连入以太网中。 SNAP-SCM-232的配置方法有两种: (1)在WEB中配置,WebConfigPages能自动识别232模块,我们只需要对识别出的模块进行通讯参数的选择就可了。 (2)可以在ioManager中配置,前提是打开你所需要配置的ioControl控制策略,在ioControl中对I/O Point导出*.OTG文件,然后在ioManager中打开此文件就可以进行串口模块的配置了,主要还是通讯参数的选择,但是ioManager不能自动识别串口模块。 在通过上述两种方式配置好模块后,可以用超级终端结合TELNET看到通讯的情况,如果配置正确,可以清楚的在超级终端中看到TELNET发送的数据。 具体方法: 通过SNAP-SCM-232提供的连接线将PC机的COM1和SNAP-SCM-232联接,将PC机的以太网口和Ultimate I/O的以太网口联接,这样实现的在单一PC机上的以太网口和COM1的环路。进入WINDOWS系统中的超级终端,新建一个联接,配置好的通讯端口,这里我们一般使用PC机的COM1口,并配置和COM1口的通讯参数,这样就完成了超级终端的配置。进入WINDOWS系统命令行状态(仿真DOS界面),运行TELNET命令,在提示行下输入命令 o 192.168.0.2 22514,o为TELNET命令参数,打开主机名 [端口],192.168.0.2为主机名(即Ultimate I/O的IP地址,用户可自定义),22514为串口模块的IP端口号,此IP端口号随着串口模块在底板上位置不同而变化,每个位置的IP端口号是固定且唯一的。当运行此命令后,会出现这在联接到端口的提示,一般来说,如果通讯没有问题,会马上联接成功,这是你可以在TELNET下输入任意字符,同时,您可以在超级终端中看到同步接受的数据,说明通过串口模块的通讯已经成功。 结论: TELNET是通过以太网口收发数据,超级终端配置的是PC机的COM1口,它通过COM1口收发数据,如果能通过TELNET实现向超级终端发送数据,说明上面提到的PC机上的以太网口和COM1口的环路是闭环,而SNAP-SCM-232又在此闭环之内,所以可以证明SNAP-SCM-232实现了串口和以太网口之间的通讯,也就是说通过SNAP-SCM-232和外围串口设备相连,可以实现通过Ultimaet I/O访问串口设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