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50HZ变成120V60HZ

楼主(2003-07-01):
为了检测出口美国的电动工具的需要,怎样用简单的办法把国内220V50HZ变成120V60HZ的电源,请各位不息赐教为盼。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能做到!!功率取大一点,防止缺相保护!!

楼主:
变频是三相输出,我用的是单相输出(二相),负载是电动工具,会不会烧毁IGBT。

网友A:
一般不会烧毁IGBT。电流不要超过变频器的30%,不然变频器显示缺相保护或接地邦!!

网友B:
小心电动工具里的电容。我原来用变频器带单相马达,结果,马达和变频器都坏了。

网友C:
直接用变频器,可能会破坏坏电动工具的绝缘和换向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你还是到外面去买一台小发电机吧!

网友E:
还有个办法,把美国的供电电源用海底电缆引过来到你的厂,用补偿贸易的方法结算电费。当然缺点是比较麻烦。还需要小心在国际争端时有人割你的电缆。

网友F:
绕一只三相变吧 用变频器拖变压器,变压器拖你的小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