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问Modicon PLC与上位机通讯怎么配置?

楼主(2003-07-01):
采用Premium PLCs TSXP573623 Processors,采用RJ45将ETY PORT网卡与上位机连接,软件是PL7 PRO V4.3,软硬件怎么设置就能使上位机与Modicon的PLC通讯?谢谢

网友:
找你说的,连上就行了,在软件里看帮助

网友A:
以太网模块有缺省IP,在软件设置后就连上了

网友B(2005-10-07):
我也采用了Premium PLCs TSXP573623 Processors,上位机软件用的是IFIX,驱动为MBE,在PLC中设了IP(192.168.5.98),与上位机(192.168.5.30)同一个网段,为什么与PLC 无法连通?有清楚的能告诉我一下吗?可以给我发邮件(zhejwsh@sina.com),万分感谢!

网友C: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可以在计算机上ping 192.168.5.98,有响应,说明硬件连接正常,可能是上位机软件设置的问题; 如果没有响应,查找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2006-01-10):
提供大家一个QQ群,用来交流,学习PLC知识,解决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在这个QQ群里希望能找到自己想学的知识.
QQ群:1936426
我这里可以提供施耐德的PL7 Micro编程软件和中/英文手册

网友:
大家注意,本论坛只讨论技术问题,请不要涉及商务上的事情!
发现与技术无关的贴子,一律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