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

楼主(2003-07-01):
我们的系统采用S7-300分部式I/O控制,打算走PROFIBUS总线形式。我们的11台工控机总线卡为CP5611。现在我们用DP口方式通讯不上,用MPI口可以监控。不知道是协议安装不正确,还是CP5611根本不支持PROFIBUS总线方式。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够相告!谢谢 本人联系方式:zf_zhong@263.net

楼主(2002-09-10):
我们装的S7-DP协议没有装profibus DP协议

网友A:
你的系统结构是什麽样子?工控机上装了什麽软件?

楼主:
工控机上装了protool5.2和step75.1 sp4。 通过protool的pc组态经cp5611连接s7-300 的dp总线就是通讯不上。不知为什么? 系统结构:上位机是wincc组态,经过现场总线连接10个控制分站,每个控制分站有有一个S7-300 2DPcpu和一台工控机配有cp5611的总线卡,其他i/o点通过ET200连接到总线上。 那位大侠较熟悉,怎样才能通讯上呢

楼主:
怎么问题太简单了吗?还是大家不愿意帮忙

网友B:
你的组态正确吗?是不是所有的都连不上?

网友C:
你的说明不完备,因为西门子的系统相对与其它系统来说教为复杂,我建议你先和西门子热线联系,无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在Step7里面,每建一个Project,它的默认网络总是MPI(1).然后,我自己在加上一个PROFIBUS DP的网络,但是这样是不能进行通讯的。不知道是不是冲突了。但是,当我把MPI(1)删除以后,在进行硬件配置(Hardware)的下载,还是连接不上。真是气死我了!

网友E:
我同样碰到过这种状况。但我将5611连接至MPI口却可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是啊,我也是一样,将5611插到MPI口却可以通讯,但DP口就是不行。我把Set PG/PC 里面的所有情况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出错信息都是不能建立Connetion。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F(2002-10-15):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要是一台机子练到MPI口,另一台练到DP口上总是报通讯错误。该如何解决,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G:
CP5611完全支持PROFIBUS。 你先检查一下总线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再检查通讯速率的设定,如果总线电缆长度超过200米 通讯的速率则需要降低到500kbps. 在protool中设定通讯方式为PROFIBUS通讯,设定合适的 总线地址。 由于你的配置是多CPU的配置,还需要在step7中配置正确的 PROFIBUS网络。

网友:
liuxp:为何还用protool进行设定?它到底有何作用?请指点。谢谢!

网友D: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下载PLC硬件设置的时候一定要用MPI;以后每次下载就不用了(不管是硬件还是程序)。

楼主:
我同意楼上兄弟的看法,第一次要通过mpi下载,因为cpu的总线地址是软地址,必须在cpu中存在了dp地址,下次才可以通过dp口下载,不过前提条件是你的cpu必须加了电池,或者一直不掉电.cp5611卡的dp地址要通过set pg/pc 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H:
我应用过西门子WINAC 是用PC830工控机,上面的标配就是CP5611 在SIEMENS网站上下载CP5611的驱动,进行设置后,就可以通过DP口连接PROFIBUS总线,与分布式I/O进行通讯。

网友D:
请问楼上,是在www.siemens.com上下载的吗?

网友I: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通过IFIX组态软件连接cp5611--s7-315-2dp,cp5611的诊断程序可以检测到plc的dp口地址,但IFIX就是读不到plc的数据,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帮忙,我急得牙都疼了!

网友(2003-03-21):
大家好啊。我刚开始做PLC,现在手上有SIEMENS的CPU222,EM277,CP5611,电脑了装了STEP7 MICRO/WIN,PROTOOL6,0 一根编程电缆,和屏蔽双绞线。 先想连同网络。就是想实现在CPU里写如数据,然后在PROTOOL里反映出来。 可是我怎么也弄不好。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J(2003-07-01):
PROTOOL可以设置PG/PC,还可以干吗?个位

网友K(2004-05-20):
CP5611卡安装有要求么

网友L(2004-09-30):
我第一次使用S7-300 系列的PLC电源用的是PS307,CPU使用的是313C,使用CP5611,插MPI口,组态后编译通过,但程序下载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一下忙,我的E-mail:ljf1995@yahoo.com.cn

网友M(2005-05-12):
CP5611完全支持PROFIBUS DP,但是你必须先通过MPI将S7-300通讯口设定为PROFIBUS,记住波特率等通讯参数,然后将配置下载直CPU,C重新启动,然后采用PROFIBUS通讯

网友N(2010-09-14):
西门子6GK1561-1AA00 CP5611卡 1.实现PC(计算机)与SIMATIC S7之间的PROFIBUS/MPI通讯连接; 2.CP5611可支持以下软件: STEP7V.52及以上 SOFTNET-S7 SOFTNET-DP SOFTNET-DP从站 COM PROFIVUS V3.3及以上 STEP 7-Micro/WIN V3.1及以上 ProTool,ProToo/Pro NCMPC 。 主要经营产品:
 西门子S5系列PLC和S7-200、300、400系列PLC
 西门子HMI人机界面,SITOP开关电源
 西门子PROFIBUS现场总线网络产品
 西门子变频器,富士变频器。ABB变频器
 ABB低压电器元件
 东安控制柜,开关柜。
专业低压控制柜(箱)设计,制作,安装。
欢迎拨打询价电话:0755-61305842
联系人:曾美君 QQ: 1397194415

网友N:
西门子200 300 系列 LOGO 触摸屏 大量备货 价格实惠
欢迎前来订购!联系电话:0755-61305842 联系人:曾美
君 QQ: 1397194415

网友O(2010-11-17):
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全国顶级S5库存。大量特价销售S5全系列产品。
可以议价。
联系电话 13670222630 QQ 1007608075

由于型号品种太多,不列举出来、 S5 S7均有海量库存。 1年的质保,7天不满意包换。
相信我们的信誉,相信这么多年我们艰难到创造。 相信我们专业的售后、
另外我公司最新推出 西门子PLC维修业务 、最短的时间、最好的服务
最强大的售后服务维修队伍。

网友O(2011-02-13):
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 雷东来
联系电话:0755-84179969-8012
手 机:13670222630
传 真:0755-28533006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嘉华路38号
联系QQ:1007608075
邮编:518000

中央处理单元CPU
CPU221 DC/DC/DC,6输入/4输出 6ES7211-0AA23-0XB0
CPU221 AC/DC/继电器,6输入/4输出, 6ES7211-0BA23-0XB0
CPU222 DC/DC/DC,8输入/6输出 6ES7212-1AB23-0XB0
CPU222 AC/DC/继电器,8输入/6输出 6ES7212-1BB23-0XB0
CPU224 DC/DC/DC,14输入/10输出 6ES7214-1AD23-0XB0
CPU224 AC/DC/继电器,14输入/10输出 6ES7214-1BD23-0XB0
CPU224XP 数字14入/10出,模拟2入/1出 6ES7214-2AD23-0XB0
CPU224XP继电器,14入/10出,模拟2入/1出 6ES7214-2BD23-0XB0
CPU226 DC/DC/DC,24输入/16输出 6ES7216-2AD23-0XB0
CPU226 AC/DC/继电器,24输入/16输出 6ES7216-2BD23-0XB0
扩展模块EM
EM221数字量输入模块,8输入24VDC 6ES7221-1BF22-0XA0
EM221数字量输入模块,8输入AC120/230 6ES7221-1EF22-0XA0
EM221数字量输入模块,16输入24VDC 6ES7221-1BH22-0XA0
EM222数字量输出模块,8输出24VDC 6ES7222-1BF22-0XA0
EM222数字量输出模块,8输出AC120/230 6ES7222-1EF22-0XA0
EM222数字量输出模块,8输出继电器 6ES7222-1HF22-0XA0
EM222数字量输出模块,4输出24VDC 5A 6ES7222-1BD22-0XA0
EM222数字量输出模块,4输出继电器 10A 6ES7222-1HD22-0XA0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4输入/4输出24VDC 6ES7223-1BF22-0XA0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4输入24VDC/4输出继电器 6ES7223-1HF22-0XA0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8输入/8输出24VDC 6ES7223-1BH22-0XA0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8输入24VDC/8输出继电器 6ES7223-1PH22-0XA0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16输入/16输出24VDC 6ES7223-1BL22-0XA0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16输入24VDC/16输出继电器 6ES7223-1PL22-0XA0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4输入×12位 6ES7231-0HC22-0XA0
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2输出×12位 6ES7232-0HB22-0XA0
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4输入/1输出×12位 6ES7235-0KD22-0XA0
EM231 4路输入热电偶 6ES7231-7PD22-0XA0
EM231 2路输入热电阻 6ES7231-7PB22-0XA0
EM241 调制解调器模块 6ES7241-1AA22-0XA0
EM253定位模块 6ES7253-1AA22-0XA0
EM277 PROFIBUS-DP模块 6ES7277-0AA22-0XA0
CP243-1以太网模块 6GK7243-1EX00-0XE0
CP243-1 IT版以太网模块 6GK7243-1GX00-0XE0
CP243-2AS-I 接口模块 6GK7243-2AX01-0XA0
存储卡,实时时钟卡,电池卡和扩展电缆及编程/通讯电缆
MC291,32K*8EEPROM存储器盒 6ES7291-8GE20-0XA0
存储卡,64Kbytes 6ES7291-8GF23-0XA0
存储卡,256Kbytes 6ES7291-8GH23-0XA0
CC292,CPU22X时钟/日期电池盒 6ES7297-1AA20-0XA0
新CPU221和222时钟卡(包括电池卡功能):新时钟卡只能在新一代CPU中工作,新时钟卡不能在第二你CPU中工作,原时钟卡不能在新一代CPU
中工作 6ES7297-1AA23-0XA0
BC293,S7-22X电池盒 6ES7291-8BA20-0XA0
扩展电缆,I/O扩展,0.8米,CPU22X/EM 6ES7290-6AA20-0XA0
编程/通讯电缆,PC/PPI,RS232/485转换,光电隔离,最大187.5K波特率,支持多主站 6ES7901-3CB30-0XA0
编程/通讯电缆,PC/PPI,RS232/485转换,光电隔离,最大187.5K波特率,支持多主站 6ES7901-3弟B30-0XA0
编程,通讯软件
STEP7-Micro/WIN 32(V3.2)单用户授权(CD-ROM) 6ES7810-2BC02-0YX0
STEP7-Micro/WIN 32(V3.2)升级授权(CD-ROM) 6ES7810-2BC02-0YX3
STEP7-Micro/WIN 32(V4.0)单用户授权 6ES7810-2CC03-0YX0
PC ACCESS V1.0(Single license F.1 lnstallation) 6ES7840-2CC01-0YX0
PC ACCESS V1.0(Multicopy license) 6ES7840-2CC01-0YX1
S7-200工具包:
TP-Designer for TP070, Version 1.0(CD-ROM) 6ES7850-2BC00-0YX0
STEP7-Micro/WIN Add-on:STEP7-Micro/WIN32 V1.1 6ES7830-2BC00-0YX0
通讯卡
CP5411:短AT ISA卡 6GK1541-1AA00
CP5511:PCMCIA,TYpell 6GK1551-1AA00
CP5611:PCI卡(3.0版及以上) 6GK1561-1AA00
CP5611-MPI:PCI卡包括5米MPI电缆 6GK1561-1AM00
CP5613:PCI卡 6GK1561-3AA00
CP1413卡 6GK1141-3AE00
CP1511(PCI) 6GK1151-1AA00
CP1512(PCMCIA) 6GK1151-2AA00
CP1612(PCI) 6GK1161-2AA00
CP1613(PCI) 6GK1161-3AA00
CP5412(ISA) 6GK1541-2BA00
电缆,网络连接器,中继器
MPI电缆,5米(用于S7-200与HMI操作面板连接) 6ES7901-0BF00-0AA0
PROFIBUS___电缆 6XV1830-0EH10
网络总线连接器,带编程口,垂直电缆出线口 6ES7972-0BB12-0XA0
网络总线连接器,不带编程口,垂直电缆出线口 6ES7972-0BA12-0XA0
网络总线连接器,350电缆出线口,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XA0
网络总线连接器,350电缆出线口,带编程口 6ES7972-0BB41-0XA0
网络总线连接器,350电缆出线,不带编程,快速连接 6ES7972-0BA50-0XA0
网络总线连接器,350电缆出线,带编程口,快速连接 6ES7972-0BB50-0XA0
CPU22X/EM端子连接块,7个端子,可拆卸 6ES7292-1AD20-0AA0
CPU22X/EM端子连接块,12个端子,可拆卸 6ES7292-1AE20-0AA0
RS-485 IP20中继器,隔离 6ES7972-0AA01-0XA0
附件
接地端子,10个 6ES5728-8MA11
12-位现场接线端子排(CPU221,CPU222)10个/包 6ES7290-2AA00-0XA0
备用端子盖板(1套),包括各种CPU和扩展模块 6ES7291-3AX20-0XA0
8点数字量输入模拟开关,用于CPU及扩展模块 6ES7274-1XF00-0XA0
14点数字量输入模拟开关,用于CPU及扩展模块 6ES7274-1XH00-0XA0
24点数字量输入模拟开关,用于CPU及扩展模块 6ES7274-1XK00-0XA0
显示操作面板HMI
TD200中文版文本显示器,背光LCD,2行显示,10字符/每行,8个功能键 6ES7272-0AA30-0YA0
TD200C文本显示器 6ES7272-1AA10-0YA0
TD200C文本显示器空白贴膜 6ES7272-1AF00-7AA0
TD17 4行文本显示器 6AV3017-1NE30-0AX0
OP3操作员面板,背光LCD,2行显示,20字符/每行,128KB内存 6AV3503-1DB10
OP7操作员面板,背光LCD,4行显示,20字符/每行,128KB内存 6AV3607-1JC00-0AX1
OP77B操作员面板 6AV6641-0CA01-0AX0
OP17操作员面板,背光LCD,4行或8行显示,20或40字符/每行,256KB内存 6AV3617-1JC00-0AX1
TP7触摸屏,液晶显示(4级灰度),4.7”,512KB EPROM;128KB RAM,240×128像素 6AV3607-1NH00-0AX0
TP070触摸屏,蓝色液晶显示,6”,128K用户内存 6AV6545-0AA15-2AX0
TP170Micro操作员面板 6AV6640-0CA01-0AX0
TP 170A触摸屏,蓝色液晶显示,6”,256K用户内存,8MB动态RAM 6AV6545-0BA15-2AX0
TP 170B触摸屏, 蓝色液晶显示,6”,512K用户内存 6AV6545-0BB15-2AX0
TP 170B触摸屏, 彩色液晶显示,6”,512K用户内存 6AV6545-0BC15-2AX0
OP 170B操作员面板,6”蓝色液晶显示 6AV6542-0BB15-2AX0
OP270-6操作员面板,彩色,256色,5.7”,2M集成内存,320*240像素 6AV6542-0CA10-0AX0
OP270-10操作员面板,彩色,256色,10.4”,2M集成内存,640*480像素 6AV6542-0CC10-0AX0
TP270-6触摸屏,彩色256色5.7”2M集成,320*240 6AV6545-0CA10-0AX0
TP270-10触摸屏,彩色256色10.4”2M集成,640*480 6AV6545-0CC10-0AX0
MP270B触摸屏,6” 6AV6545-0AH10-0AX0
MP270B触摸,多功能面板,彩色256色,10.4”,存储器5M,640*480像素 6AV6545-0AG10-0AX0
MP270B键控,多功能面板,彩色256色,10.4”,存储器5M,640*480像素 6AV6542-0AG10-0AX0
MP370触摸,多功能面板,彩色256色12.1” 800*600 6AV6545-0DA10-0AX0
MP370键控,多功能面板,彩色256色12.1” 800*600 6AV6542-0DA10-0AX0
Wincc flexible2004 Standard组态软件 6AV6612-0AA01-0AA0
ProTool/ProV6.0+SP1组态软件(中文版) 6AV6582-2BX06-0BV0
ProTool/Pro V6.0+SP1 128变量运行版授权 6AV6584-1AB06-0BV0
ProTool/Pro V6.0+SP1 256变量运行版授权 6AV6584-1AC06-0BV0
ProTool/Pro V6.0+SP1 512变量运行版授权 6AV6584-1AD06-0BV0
ProTool/Pro V6.0+SP1 2048变量运行版授权 6AV6584-1AF06-0BV0
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
订 货 数 据 订 货 号 价 格
PS307电源
PS305,电源模块,24/48/60/110VDC输入,24VDC/2A输出,扩展温度范围 6ES7305-1BA8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输入,24VDC/2A输出 6ES7307-1BA0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输入,24VDC/5A输出 6ES7307-1EA0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输入,24VDC/5A输出,扩展温度范围 6ES7307-1EA8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输入,24VDC/10A输出 6ES7307-1KA01-0AA0
CPU312,24VDC供电,16KB工作内存,DI/DO最大256点,AI/AO最大64点,需另配MMC存储器卡 6ES7312-1AD10-0AB0
CPU312C,24V供电,16KB工作内存,集成10DI/6DO计数器PWM脉冲输出,频率测量功能,DI/DO最大256点,AI/AO最大64点,40针前连接器
6ES7312-5BD00-0AB0
CPU313C,24VDC供电,32KB工作内存,集成24DI/16DO、4AI/2AO、1PT100、PID、计数器,PWM脉冲输出,频率测量功能,DI/DO最大1016点(
集中配置992点),AI/AO最大253点(集中配置248点),两个40针前连接器 6ES7313-5BE00-0AB0
CPU313C-2PtP,24VDC,32KB工作内存,带RS485点到点接口,集成16DI/16DO、PID、计数器,PWM脉冲输出,频率测量功能,DI/DO最大1008
点(集中配置992点),AI/AO最大248点,40针前连接器 6ES7313-6BE00-0AB0
CPU313C-2DP,24VDC,32KB工作内存,带PROFIBUS-DP主/从接口,集成16DI/16DO、PID、计数器,PWM脉冲输出,频率测量功能,DI/DO最大
8192点(集中配置992点),AI/AO最大512点(集中配置248点),40针前连接器 6ES7313-6CE00-0AB0
CPU314,24VDC供电,48KB工作内存,DI/DO最大1024点,AI/AO最大256点,需另配MMC存储器卡 6ES7314-1AF10-0AB0
CPU314C-2PtP,24VDC供电,48KB工作内存,带RS485点到点接口,集成24DI/16DO,4AI/2AO,1PT100,PID,
PWM脉冲输出,计数器,频率测量,一轴定位功能,DI/DO最大1016点(集中配置992点),AI/AO最大253点(集中配置248点),两个40针前连接器
6ES7314-6BF00-0AB0
CPU314C-2DP,24VDC供电,48KB工作内存,带PROFIBUS-DP主/从接口,集成24DI/16DO、4AI/2AO
、1PT100、PID、计数器,PWM脉冲输出,频率测量、一轴定位功能,DI/DO最大8192点(集中配置992点),AI/AO最大512点(集中配置248点),
两个40针前连接器 6ES7314-6CF00-0AB0
CPU315-2DP,24VDC供电,128KB工作内存,带PROFIBUS-DP主/从接口,DI/DO最大16384点(集中配置1024点),AI/AO最大1024点(集中配置256
点),需另配MMC存储器卡 6ES7315-2AG10-0AB0
CPU315F-2DP,故障安全型CPU,24VDC供电,192KB工作内存,带PROFIBUS-DP主/从接口,DI/DO最大1000点,AI/AO最大248点 6ES7315-6FF01-
0AB0
CPU317-2DP,512KB主存储器,24VDC电源,MPI/DP,PROFIBUS-DP主/从接口,需另配MMC 6ES7317-2AJ10-0AB0 32188
CPU318-2,24VDC供电,512KB工作内存,带PROFIBUS-DP主/从接口,DI/DO最大65536点(集中配置1024点),AI/AO最大4096点(集中配置256点)
6ES7318-2AJ00-0AB0
MMC存储卡,用于S7-300/C7CPU的程序后备,存储容量64K字节 6ES7953-8LF00-0AA0
MMC存储卡,用于S7-300/C7CPU的程序后备,存储容量128K字节 6ES7953-8LG00-0AA0
MMC存储卡,用于S7-300/C7CPU的程序后备,存储容量512K字节 6ES7953-8LJ00-0AA0
MMC存储卡,用于S7-300/C7CPU的程序后备,存储容量2M字节 6ES7953-8LL00-0AA0
MMC存储卡,用于S7-300/C7CPU的程序后备,存储容量4M字节 6ES7953-8LM00-0AA0
MMC存储卡,用于S7-300/C7CPU的程序后备,存储容量8M字节 6ES7953-8LP10-0AA0
SM321数字输入模块
16点,24VDC,光电隔离 6ES7321-1BH02-0AA0
16点24VDC,光电隔离,源输入 6ES7321-1BH50-0AA0
32点,24VDC,光电隔离 6ES7321-1BL00-0AA0
32点,120VAC,光电隔离 6ES7321-1EL00-0AA0
8点,120/230VAC,光电隔离 6ES7321-1FF00-0AA0
16点,120/230VAC,光电隔离 6ES7321-1FH00-0AA0
16点,120VAC,光电隔离,过程中断及诊断功能 6ES7321-7BH00-0AB0
4点24VDC,诊断功能,光电隔离,防爆型 6ES7321-7RD00-0AB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
8点,24VDC,2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2-1BF01-0AA0
16点,24VDC,0.5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2-1BH01-0AA0
32点,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2-1BL00-0AA0
8点,48-125VDC,1.5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2-1CF00-0AA0
32点,120VAC,1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2-1EL00-0AA0
8点,120/230VAC,1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2-1FF01-0AA0
16点,24VDC/120VAC,2A,光电隔离,继电器输出 6ES7322-1HH00-0AA0
8点,24VDC/230VAC,2A,光电隔离,继电器输出 6ES7322-1HF01-0AA0
8点,24VDC/230VAC,8A,光电隔离,继电器输出 6ES7322-1HF10-0AA0
8点,24VDC,0.5A,晶体管输出,每点有两个输出端,一个内部串联二极管, 一个直接输出,光电隔离,诊断功能 6ES7322-8BF00-0AB0
4点,15VDC/20MA,诊断功能,光电隔离,防爆型 6ES7322-5RD00-0AB0
4点,24VDC/10MA,诊断功能,光电隔离,防爆型 6ES7322-5SD00-0AB0
SM3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8入,24VDC;8出,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3-1BH01-0AA0
16入,24VDC;16出,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 6ES7323-1BL00-0AA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
2通道,电压,电流,电阻,热电阻,热电偶,9/12/14位(+符号位),中断及诊断功能,光电隔离 6ES7331-7KB02-0AB0
8通道,电压,电流,电阻,热电阻,热电偶,9/12/14位(+符号位),中断及诊断功能,光电隔离 6ES7331-7KF02-0AB0
8通道,电压,电流,15位(+符号位),光电隔离 6ES7331-7NF00-0AB0
8通道,电阻,15位,热电阻,24位+符号位,光电隔离 6ES7331-7PF00-0AB0
8通道,热电偶24位+符号位,光电隔离 6ES7331-7PF10-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4通道,0/4-20MA,10-15位+符号位,诊断功能,光电隔离,防爆型 6ES7331-7RD00-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热电阻,10-15位+符号位,诊断功能,光电隔离 6ES7331-7SF00-0AB0
SM331,2AI,0/4-20MA输入,用于ET200M带IM153-2 6ES7331-7TB00-0AB0
SM332,模拟量输出模块
2通道,电压,电流,11位+符号位或12位,光电隔离 6ES7332-5HB01-0AB0
4通道,电压,电流,11位+符号位或12位,诊断功能,光电隔离 6ES7332-5HD01-0AB0
4通道,电压,电流,15位+符号位,光电隔离, 6ES7332-7ND00-0AB0
4AO EX(本安)防爆隔离,0/4-20MA 15位 6ES7332-5RD00-0AB0
2AO 0/4-20MA用于ET-200M带IM153-2 6ES7332-5TB00-0AB0
SM334,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4入,电压,电流;2出,电压,电流,8位,不带隔离 6ES7334-0CE01-0AA0
4入,电压,电阻,热电阻;2出,电压,12位,光电隔离 6ES7334-0KE00-0AB0
SM338编码器位置输入模块,3个SSI绝对编码输入 6ES7338-4BC00-0AB0
FM功能模块
FM350-1,单通道高速计数模块,编码器或单路脉冲输入,最高500KHZ 6ES7350-1AH03-0AE0
FM350-1组态软件,手册 6ES7350-1AH00-7BG0
FM350-2,8通道高速计数模块,编码器或单路脉冲输入,最高20KHZ 6ES7350-2AH01-0AE0
FM350-2组态软件,手册 6ES7350-2AH00-7BG0
FM351,1轴快速/慢速进给驱动模块,以普通电机实现闭环定位 6ES7351-1AH01-0AE0 5
FM351组态软件,手册 6ES7351-1AH00-8BG0
FM352电子凸轮模块,具有128个凸轮,32个凸轮轨迹,可代替机械凸轮和时间凸轮 6ES7352-1AH01-0AE0
FM352组态软件,手册 6ES7352-1AH00-8BG0
FM352高速布尔处理器,12DI/8DO 6ES7352-5AH00-0AE0
FM353,1轴步进定位模块,最高脉冲频率200KHZ 6ES7353-1AH01-0AE0
FM353组态软件,手册 6ES7353-1AH01-7BG0
FM353,联结电缆(1米) 6FX2002-3AC02-1AB0
FM354,1轴伺服电机定位模块,+/-10V模拟接口 6ES7354-1AH01-0AE0
FM354组态软件,手册 6ES7354-1AH01-7BG0 1152
FM354,联结电缆(5米) 6ES5703-1BF00
FM355C闭环控制模块(4个连续动作控制器+4AO) 6ES7355-0VH10-0AE0
FM355S闭环控制模块(4个步进或脉冲控制器+8DI) 6ES7355-1VH10-0AE0
FM356-4,应用模块,80486D×2CPU,4MB RAM,1个RS232C串口 6ES7356-4BM00-0AE0
FM356-4,应用模块,80486D×2CPU,4MB RAM,1个RS232C串口,MS-DOS操作系统 6ES7356-4BM00-0AE1
FM356-4,应用模块,80486D×2CPU,8MB RAM,1个RS232C串口 6ES7356-4BN00-0AE0
FM356-4,应用模块,80486D×2CPU,8MB RAM,1个RS232C串口,MS-DOS操作系统 6ES7356-4BN00-0AE1
FM357,4轴路径及定位模块,可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10V模拟量) 6ES7357-4AH01-0AE0
FM357L,FM357系统固件,单授权 6ES7357-4AH02-3AE0
FM357LX,FM357系统固件,单授权 6ES7357-4BH02-3AE0
FM357H FM357-3系统固件,用于机器人控制 6ES7357-4CH03-3AE0
IM178-4,通过PROFIBUS-DP连接的两轴伺服电机 6ES7178-4BH00-0AE0
CP340点对点通讯模板
CP340,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232C(V.24)接口,最大19.2Kbit/s 6ES7340-1AH01-0AE0
CP340,标准串行通讯模块,20MA(TTY)接口,最大19.2Kbit/s 6ES7340-1BH00-0AE0 5667
CP340,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422/485(×.27) 接口,最大19.2Kbit/s 6ES7340-1CH00-0AE0
CP340软件,手册 6ES7340-1AH00-8BA0
CP341,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232C(V.24)接口,最大76.8Kbit/s 6ES7341-1AH01-0AE0
CP341,标准串行通讯模块,20MA(TTY)接口,最大76.8Kbit/s 6ES7341-1BH01-0AE0
CP341,标准串行通讯模块, RS422/485(×.27)接口,最大76.8Kbit/s 6ES7341-1CH01-0AE0
CP342-5,PROFIBUS-DP主站/从站通讯模块 6GK7342-5DA02-0XE0
CP342-5,PROFIBUS-DP主站/从站通讯模块,光缆连接 6GK7342-5DF00-0XE0
CP343-2 ASI主站通讯模块 6GK7343-2AH00-0XA0
CP343-5,PROFIBUS-DP通讯模块 6GK7343-5FA00-0XE0
CP343-1,工业以太网,ISO及TCP/IP,10/100Mbit/s 6GK7343-1EX11-0XE0
CP343-1IT工业以太网TCP/IP,10/100Mbit/s,internet 6GK7343-1GX11-0XE0
CP343-1PN,工业以太网,TCP/IP,10/100Mbit/s,Profinet 6GK7343-1HX00-0XE0
SM374,模拟器模块,16个钮子开关,16个LED指示灯 6ES7374-2XH01-0AA0
DM370,空位模块,用于为信号模块预留槽位 6ES7370-0AA01-0AA0
SINCE NCM S7-L2组态软件For STEP7 6GK7830-5BC03-0YA0
NCM S7-L2软件手册For STEP7 6GK7080-5AA03-8BA0
后备电池,3.6V/0.95AH,用于CPU313,314,315,316,318 6ES7971-1AA00-0AA0
后备电池,用于CPU314,315,316,318实时时钟的后备 6ES7971-5BB00-0AA0
前连接器,20针螺钉型端子 6ES7392-1AJ00-0AA0
前连接器,40针螺钉型端子 6ES7392-1AM00-0AA0
前连接器,20针弹簧型端子 6ES7392-1BJ00-0AA0
前连接器,40针弹簧型端子 6ES7392-1BM01-0AA0
IM360接口模板(中央模板) 6ES7360-3AA01-0AA0
IM361接口模板(扩展模板) 6ES7361-3CA01-0AA0
IM365接口模板(一对),带1M电缆 6ES7365-0BA01-0AA0
IM153-1ET200M连接模板 6ES7153-1AA03-0XB0
IM153-2ET200M接口模板 6ES7153-2AA02-0XB0
IM153-2FO 200M光纤接口模板,可用于冗余系统 6ES7153-2AB01-0XB0
IM360和IM361之间的连接电缆,长度1米 6ES7368-3BB01-0AA0
IM360和IM361之间的连接电缆,长度2.5米 6ES7368-3BC51-0AA0
IM360和IM361之间的连接电缆,长度5米 6ES7368-3BF01-0AA0
IM360和IM361之间的连接电缆,长度10米 6ES7368-3CB01-0AA0
安装适配器,用于PS307-35MM DIN 6ES7390-6BA00-0AA0
安装导轨,160毫米 6ES7390-1AB60-0AA0
安装导轨,482毫米 6ES7390-1AE80-0AA0
安装导轨,530毫米 6ES7390-1AF30-0AA0
安装导轨,830毫米 6ES7390-1AJ30-0AA0
安装导轨,2000毫米 6ES7390-1BC00-0AA0
热插拔导轨 483MM 6ES7195-1GA00-0XA0
热插拔导轨 530MM 6ES7195-1GF00-0XA0
热插拔导轨 620MM 6ES7195-1GG00-0XA0
STEP7V5.3编程软件,包括NCMS7,支持5种语言,含电子手册,运行于WIN95/98/NT环境,单授权 6ES7810-4CC06-0YX0
STEP7升级盘,将STEP7V2.X-V5.0升级到STEP7V5.3 6ES7810-4CC06-0YX4
STEP7-MINIV5.0编程软件,支持5种语言,含电子手册,运行于WIN95/98/NT环境,单授权 6ES7810-3CC04-0YX0
STEP7-MINI升级软件,将STEP7-MINIV2.X-V4.X升级到STEP7-MINIV5.0 6ES7810-3CC04-0YX4
PC适配器 6ES7972-0CA23-0XA0
PS适配器带USB口 6ES7972-0CB20-0XA0
RS232电缆 6ES7901-1BF00-0XA0
MPI电缆(连接S7) 6ES7901-0BF00-0AA0
S7-400可编程控制器
订 货 数 据 订 货 号
用于分段式中央控制器,18槽位,2段 6ES7401-2TA01-0AA0
用于中央处理器的扩展单元,18槽位 6ES7400-1TA01-0AA0
用于中央控制器和扩展单元,9槽 6ES7400-1JA01-0AA0
用于分段的中央机架,独立2×9槽 6ES7400-2JA00-0AA0
ER1扩展机架18槽,用于I/O模块 6ES7403-1TA01-0AA0
扩展机架9槽,用于I/O模块 6ES7403-1JA01-0AA0
24VDC/4A输入,5VDC/4A输出 6ES7405-0DA01-0AA0
24/48/60VDC/10A输入,5VDC/10A输出 6ES7405-0KA01-0AA0
24/48/60VDC/20A输入,5VDC/20A输出 6ES7405-0RA01-0AA0
冗余电源24/48/60VDC/20A输入,5VDC/20A输出 6ES7405-0KR00-0AA0
120V/230VAC,5VDC,24VDC,4A 6ES7407-0DA01-0AA0
120V/230VAC,5VDC,24VDC,10A 6ES7407-0KA01-0AA0
120V/230VAC,5VDC,24VDC,20A 6ES7407-0RA01-0AA0
230VAC/0.6A输入,DC输出5VDC/10A(冗余用) 6ES7407-0KR00-0AA0
锂电池3.6V/1.9AH用于电源模块 6ES7971-0BA00
中央处理器
CPU412-1,96KB RAM,4K DI/DO 256AI/AO 6ES7412-1XF03-0AB0
CPU412-2,144KB RAM,DP接口 6ES7412-2XG00-0AB0
CPU413-1,72KB RAM,16K DI/DO 1KAI/AO 6ES7413-1XG02-0AB0
CPU413-2DP,72KB RAM,16K DI/DO 1KAI/AO 6ES7413-2XG02-0AB1
CPU414,128KB RAM,64K DI/DO 4KAI/AO 6ES7414-1XG02-0AB0
CPU414-2DP,128KB RAM,64K DI/DO 4KAI/AO 6ES7414-2XG03-0AB0
CPU414-3弟P,768KB RAM,64K DI/DO 4KAI/AO 6ES7414-3XJ00-0AB0
CPU414-4H容错型,768KB RAM,64K DI/DO 4KAI/AO 6ES7414-4HJ03-0AB0
CPU416-2DP,1.6MB RAM 6ES7416-2XK02-0AB0
CPU416,512KB RAM,128K DI/DO 8KAI/AO 6ES7416-2XK01-0AB0
CPU416-3MPI/DP,3.2MB RAM 6ES7416-3XL00-0AB0
CPU417-4MPI/DP,4MB RAM 6ES7417-4XL00-0AB0
CPU417-4H容错型MPI/DP,4MB RAM 6ES7417-4HL00-0AB0
CPU417-4,4096KB RAM,MPI接口 6ES7417-4HK01-0AB0
S7-400H/F/FH,同步模板,用于连接2个CPU414-4H 6ES7960-1AA00-0XA0
S7400H SYNC同步光纤连接1M 6ES7960-1AA00-5AA0
IF964-DP接口子模板 6ES7964-2AA01-0AB0
AS414-4-2H,230VAC/10A,UR2-H,1MB RAM 6ES7654-2VR34-0XX0
AS414-4-2H,230VAC/10A,UR2-H,4MB RAM 6ES7654-2TR34-0XX0
存储器卡
Flash EPROM 64KB 6ES7952-0KF00-0AA0
Flash EPROM 256KB 6ES7952-0KH00-0AA0
Flash EPROM 1MB 6ES7952-1KK00-0AA0
Flash EPROM 2MB 6ES7952-1KL00-0AA0
Flash EPROM 4MB 6ES7952-1ML00-0AA0
Flash EPROM 8MB 6ES7952-1KP00-0AA0
Flash EPROM 16MB 6ES7952-1KS00-0AA0
Flash EPROM 32MB 6ES7952-1KT00-0AA0
Flash EPROM 64MB 6ES7952-1KY00-0AA0
MC 952 RAM卡 64KB 6ES7952-0AF00-0AA0
MC 952 RAM卡 256KB 6ES7952-1AH00-0AA0
MC 952 RAM卡 1MB 6ES7952-1AK00-0AA0
MC 952 RAM卡 2MB 6ES7952-1AL00-0AA0
MC 952 RAM卡 4MB 6ES7952-1AM0-0AA0
MC 952 RAM卡 8MB 6ES7952-1AP00-0AA0
MC 952 RAM卡 16MB 6ES7952-1AS00-0AA0
MC952用于CPU-417-4/400H2×2MB 6ES7955-2AL00-0AA0
MC952用于CPU-417-4/400H2×4MB 6ES7955-2AM00-0AA0
SM421数字量输入模块
32输入24VDC 6ES7421-1BL00-0AA0
16输入,24V-64VDC 6ES7421-7DH00-0AB0
16输入,120/230VAC,隔离 6ES7421-1FH20-0AA0
16输入,120/230VAC 6ES7421-1FH00-0AA0
32输入120VAC 6ES7421-1EL00-0AA0
16输入120VAC 6ES7421-5EH00-0AA0
16输入24VDC 6ES7421-7BH00-0AB0
SM422数字量输出模板
32输出24VDC,0.5A 6ES7422-1BL00-0AA0
16输出24VDC,2A 6ES7422-1BH10-0AA0
16输出120/230VAC,2A 6ES7422-1FH00-0AA0
16输出继电器,5A 6ES7422-1HH00-0AA0
8输出120V/230VAC,5A 6ES7422-1FF00-0AA0
16输出20-120VAC,2A 6ES7422-5EH00-0AB0
16输出20-138VAC,1.5A 6ES7422-5EH10-0AB0
32输出24VDC,0.5A 6ES7422-7BL00-0AB0
SM431模拟量输入模板
8输入,隔离,13Bits 6ES7431-1KF00-0A
8输入,隔离,14Bits带线性化 6ES7431-1KF10-0AB0
8输入,隔离,14Bits用于高动态过程 6ES7431-1KF20-0AB0
16输入,隔离,16Bits过程中断兼容 6ES7431-7QH00-0AB0
8输入,隔离,16Bits过程中断兼容 6ES7431-7KF10-0AB0
8输入,热电偶 6ES7431-7KF00-0AB0
16输入,13Bits 6ES7431-0HH00-0AB0
SM432模拟量输出模板
8输出,隔离,4-20MA 6ES7432-1HF00-0AB0
前连接器
螺钉型 6ES7492-1AL00-0AA0
弹簧型 6ES7492-1BL00-0AA0
簧片型 6ES7492-1CL00-0AA0
接口模板
IM460-0发送,用于集中式连接,带C-BUS传送 6ES7460-0AA01-0AB0
IM461-0接受,用于集中式连接,带C-BUS传送 6ES7461-0AA01-0AA0
IM460-1发送,用于集中式连接,带5V电源,不带C-BUS 6ES7460-1BA01-0AB0
IM461-1接受,用于集中式连接,带5V电源,不带C-BUS 6ES7461-1BA01-0AA0
IM460-3发送,用于分布式连接,100M/328ft,带C-BUS 6ES7460-3AA01-0AB0
IM461-3接受,用于分布式连接, 100M/328ft,带C-BUS 6ES7461-3AA01-0AB0
IM460-4发送模块,用于分布控制,无K总线 6ES7460-4AA01-0AA0
IM461-4接收模块,用于分布控制,无K总线 6ES7461-4AA01-0AA0
IM463-2(600M),FOR S5 6ES7463-2AA00-0AA0
IM467用于Profibus-DP(冗余) 6ES7467-5GJ02-0AB0
IM467-FO接口模块,用于S7-400到Profibus-DP光缆 6ES7467-5FJ00-0AB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0和IM461-0之间 0.75M 6ES7468-1AH50-0AA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3和IM461-3之间 1.5M 6ES7468-1BB50-0AA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3和IM461-3之间5M 6ES7468-1BF00-0AA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3和IM461-3之间10M 6ES7468-1CB00-0AA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3和IM461-3之间25M 6ES7468-1CC50-0AA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3和IM461-3之间 50M 6ES7468-1CF00-0AA0
IM468-1连接电缆在IM460-3和IM461-3之间 100M 6ES7468-1DB00-0AA0
IM468-3连接电缆IM460-1到IM461-1 1.5M 6ES7468-3BB05-0AA0
721连接电缆(IM463-2到IM314)5M 6ES57210BF00
通讯处理器
CP440通讯处理器,带有一个RS232/485接口 6ES7440-1CS00-0YE0
CPU441-1,带1个可变接口 6ES7441-1AA03-0AE0
CPU441-1,带2个可变接口 6ES7441-2AA03-0AE0
接口子模块,RS232C点对点用于CP441 6ES7963-1AA00-0AA0
接口子模块,22MA(TTY)点对点用于CP441 6ES7963-2AA00-0AA0
接口子模块,RS422/485点对点用于CP441 6ES7963-3AA00-0AA0
PROFIBUS模块 6GK7443-5DX02-0XE0
工业以太网TCP/IP 6GK7443-1EX02-0XE0
工业以太网IT 6GK7443-1GX10-0XE0
WINCC上位机监控组态软件
WinCC RT128 6AV6381-1BC05-1AV0
WinCC RT256 6AV6381-1BD05-1AV0
WinCC RT1024 6AV6381-1BE05-1AV0
WinCC RTMax 6AV6381-1BF05-1AV0
WinCC RC128 6AV6381-1BM05-1AV0
WinCC RC256 6AV6381-1BN05-1AV0
WinCC RC1024 6AV6381-1BP05-1AV0
WinCC RCMax 6AV6381-1BQ05-1AV0
6AV7873-0HC10-1AA0
6GK5005-0BA00-1AA3
6GK5005-0BA00-1CA3
6GK5101-1BB00-2AA3
6GK5101-1BC00-2AA3
6GK5101-1BH00-2AA3
6GK5101-1BX00-2AA3
6GK5101-1BY00-2AA3
6GK5104-2BB00-2AA3
6GK5106-1BB00-2AA3
6GK5108-0BA00-2AA3
6GK5112-2BB00-2AA3
6GK5116-0BA00-2AA3
6GK5124-0BA00-2AA3
6GK5200-4AH00-2BA3
6GK5201-3BH00-2BA3
6GK5202-2BB00-2BA3
6GK5202-2BH00-2BA3
6GK5202-2JR00-2BA6
6GK5204-0BA00-2BA3
6GK5204-0JA00-2BA6
6GK5204-2BB00-2AA3
6GK5204-2BB10-2AA3
6GK5204-2BC00-2AA3
6GK5204-2BC10-2AA3
6GK5206-1BB00-2AA3
6GK5206-1BB10-2AA3
6GK5206-1BC00-2AA3
6GK5206-1BC10-2AA3
6GK5208-0BA00-2AA3
6GK5208-0BA10-2AA3
6GK5208-0CA00-2AA6
6GK5208-0HA00-2AA6
6GK5212-2BB00-2AA3
6GK5212-2BC00-2AA3
6GK5216-0BA00-2AA3
6GK5224-0BA00-2AA3
6GK5307-3BL00-2AA3
6GK5307-3BM00-2AA3
6GK5308-2FL00-2AA3
6GK5308-2FM00-2AA3
6GK5308-2FN00-2AA3
6GK5308-2FP00-2AA3
6GK5310-0BA00-2AA3
6GK5310-0FA00-2AA3
6GK5408-2FD00-2AA2
6GK5414-3FC00-2AA2
6GK5490-0AA00-0AA2
6GK5491-2AB00-8AA2
6GK5491-2AC00-8AA2
6GK5491-2AE00-8AA2
6GK5492-2AL00-8AA2
6GK5492-2AM00-8AA2
6GK5492-2AN00-8AA2
6GK5492-2AP00-8AA2
6GK5495-8BA00-8AA2
6GK5496-4MA00-8AA2
6GK5498-0AA00-0AA0
6GK5498-1AA00-0AA0
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 西门子S5(90U/95U/100U/115U/35U/155U)全部型号供应
● 西门子S7-300,S7-400系列PLC;
● 西门子ET200系列产品
● 西门子人机界面,各类触摸屏,操作屏,文本显示器
● MM440/430/420变频器,70变频器,直流系列
● 西门子电线电缆
● SITOP电源,数控等周边产品
雷东来 直线13670222630 传真:0755-28533006 手机:13670222630 QQ:1007608075
主营:西门子PLC,6ES5,6ES7300/400,ET200,人机界面,触摸屏,变频器,6RA直流,电源,电线电缆,数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