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3-07-02):
请教各位高手: 温度传感器的选择原则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好 我们是专业生产热电偶 铂电阻 热敏电阻等温度传感器的厂家,我们可以解决你的疑问,请提供你的联系方式 一般要根据使用温度范围、使用介质、控温精度等来选择 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 朱家利 zjl.1977@163.com 023-68266186

楼主:
谢谢了,我的E-MAIL:huarj@hotmail.com

网友B:
超级阿菜,你好; 一般有两点 (一):环境状况 环境包括环境温度,干扰情况,腐蚀性等 (二):传感器 包括精度,温度范围,传输距离,信号方式, 价格,质量等。 欲了解详细资料请登录一线总线技术网 网址:www.busdds.com 单位:沈阳市多值电子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张志鹏 TEL:024-86613087 E-mail:zzp@busdd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