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MR-J2S交流伺服电子齿轮的设置

楼主(2003-07-02):
有一交流伺服定位控制系统,由FX1N-40MT及MR-J2S-350A/100A和HC-SFS352/SFS102构成,丝杠的螺距Pb=6mm,减速比I=40,编码器分辨率为Pt=131072。脉冲当量δ=0.000001mm(实际测试得出,PLC用DPLSY指令发1000000个脉冲,工作台移动1mm),根据实际要求,系统能正常工作,但控制两根轴的伺服电机输出的转速很低,约几十转/min;通过减速机减速后更低,达不到实际的使用要求,PLC程序用DDRVI或DPLSY指令发脉冲,而且脉冲输出频率均设置为100K,如LD X0;SET M100;LD M100;DPLSY K100000 K1000000 Y0;AND M8029;RST M100。交流伺服第3、4#参数电子齿轮的设置按照交流伺服手册的P5-27的公式计算所得, 即CMX/CDV=δ*Pt/I*Pb=(1*10-6*131072)/《(1/40)*6》=524288/600000=8192/9375;(是否该参数设置错误) 请问在上述参数设置及PLC程序控制下,电机不通过减速机的输出转速太慢,如何解决?是否还有相关的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需要设置?请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A:
你设定比值正确但是你的电机最大转速不能大于48R/MIN,丝杠1.2R/MIN 这是最大,没办法.最好用FX2N-10PG.我这儿有.最大1M用差动脉冲丝杠最大转速,6R/MIN.因为你的精度要求太高,如果转的太快,精度也就有损耗.

楼主:
在上述情况下,如何计算伺服电机旋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电机最大速度48R/MIN如何计算得到?

楼主:
购买FX2N-10PG,如何联系你?望来E-mail告知.

网友A:
因为你的脉冲发生口最大100K,决定了你的速度。

网友A:
E-mail:lrz-klh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