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ABB的变频器

楼主(2003-07-02):
ABB的产品向来以品质优良,质量可靠,在自动化领域有着良好的口碑,但是在我6年的工作经历当中使用过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在使用中我发现ABB ACS100 和ACS400系列的变频器品质很不好,下面以我的亲身感受来谈一点经验。 故障 1。第一次使用ACS400的变频器时在使用过程中烧坏了一台电机,变频器竟然没有报警,更没有保护,我深感疑惑。更换一台电机,频率显示正常,电机竟然不转,测量输出侧,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查看直流侧电压600伏正常,从输出口测量三相之间的阻值,不相等,打电话给ABB公司,说是IGB烧坏。 故障 2。我们在使用ACS140 系列变频器时,在使用中有一台变频器有输入电压却没有任何反映,面板也不显示,风扇也不转。在今后的半年里,我们公司有4台 ACS140的变频器都是同样的故障。经仔细查找是IGB块烧毁,将输入端铜箔烧断。 故障 3。有两台ACS400的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工作一段时间,便停止工作,面板也没有显示,但是电源指示灯再亮,一会儿自己又在工作,然后在停止。周而复始的启动停止。 我们使用的 ACS600 系列的变频器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在我使用中我发现 ACS400 和ACS100 系列的变频器的质量和可靠性远不如 三菱,富士,安川,等品牌。我想是不是欧美的电网电压稳定,我们国家的电网电压不稳定的原因。那就只能说 ABB 的变频器不是中国特色的产品。

网友A(2003-05-30):
ABB变频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的一台是整流模块坏了型号是SKD53/16 请告诉我在何处购买

网友C:
我们有: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D:
我们去年坏了12台ACS140,面板特漏也,其中整流烧了4台,真是受不了,电机短路都没有故障显示,或记录,保护电路行同虚设

网友D:
我有一台全新ACS140 2。2KW的,谁要,竞标,不得超过3000文

网友E:
我这里从ABB北京代表处购买的ACS600MultiDrive已连续使用四年,至今还未有损坏。相对的可能是北京的传动公司生产的出问题,和西门子产品一样。

网友F:
楼主中奖了 赶快马上去买彩票 楼上的143-4K1-3面价才4820元 你是不是黑了点

网友D(2003-07-01):
这么说还有人更加的黑了,我们一直要来的价是3600多,你有便宜货何不和大家分享,上面那台你要的话我优惠给你了,2500行不?你处有西门子MM420 2.2Kw的吗?我们现在要价2900元,可以少到什么程度?

网友F:
如来真可怜 让人骗了 还不知道 要不就是你们的采购太黑了

网友G:
我有西门子MM420,430的变频器,是一个朋友的公司做的,他们公司现在不代理变频器了,想把手中的库存货低价处理,不过已经过了质保期没有免费维修,但是价格绝对是低价,如果有意请QQ联系:3021128

网友H(2005-09-14):
143-4k1-3我2600出了 有人要吗

网友I:
abb变频器400系列的产品已经下线,510已经推出(风机泵专用,不过还是标量控制),你所说的ABB400和100系列经常出现IGBT烧坏我认为还是使用不当所致,希望能同大家多交流!QQ123637942

网友J:
正在做一个传动项目,用了28台ABB的ACS550的变频器。 很不幸,其中一台一上电就报F0002的故障!查看直流回路电压竟然有1038V!好,给北京ABB打电话,确认这个变频器是坏的,这位技术支持态度还是很好的,帮忙转到ABB仓库这边。

网友I:
TO:木道人 我用过ABB变频器,他们服务还是不错的,我在很多贴子上看到过你这些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网友F:
我用过几台ABB550系列,其中一台将其参数9904设为矢量控制方式,其它参数相应设置完成后,变频器显示只有输出电流,没有转速。而改为标量控制方式后,就OK。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K:
ABB变频器不错的

网友L:
设为矢量控制首先要做ID run,9910设成ON,启动变频器,等待几分钟,做完ID run就可以使用矢量控制了。

网友M(2006-01-19):
我公司的一台ABB400变频器三相整流桥损坏,该公司需要5000元的维修费,太黑了!!!!!

网友N:
其实abb的变频器最多只能说是中上等,比他好的比比皆是。

网友O:
我现在这家公司是ABB的一级代理,用过很多ABB变频器,感觉ABB最大的方便在于应用宏上。

网友P:
回竞标:我这边是ABB江苏地区的服务站,ABB的400已经下线,所有的备件只有一些库存,400的整流桥的是集成在主功率板上的,所以要换一起换,而且ACS400的备件价格是刚刚涨上来的,所以人家给你5000还是没有骗你(虽然这个价格比本机可能还要贵),我们公司有一些ACS400的库存,你如果需要,请告诉我机器型号,我帮你看看新机器价格,可能要比你修要划算的多。(一般整流桥坏的话,只有换新机器了,ABB在保内的机器也是给你换新的)联系电话:025-83205288姚

网友Q:
ABB的服务绝对是一流的,对于R0-R4的ACS510模块,如果认定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而且在保质期内,通常给与保质。

网友R:
ABB华南区销售和服务维修中心
ABB变频器华南区配件中心
24h服务热线:13352837706

网友S(2006-02-23):
我们单位使用的ABB变频器较多,总体还是不错的,但ACS4400、ACS500、ACS600均已下线,ACS800还不错,有进口的,但ACS510、ACS550都是国产的。

网友T:
我们公司变频用的排牌子很杂,但我感觉ABB的产品质量还是可以的,在我们所用的牌子中故障率最低。

网友U:
ABB体积变小了哦~

网友V:
发现现在比较流行翻沉年旧帖来回复!

网友W:
ACS510系列变频器
应用ABB标准宏接线方法,请问25、26、27号接线端子,要使其具有过电流、堵转保护应设置Group 04:参数吗?

网友Q:
应该是设置第14组继电器参数,如果是过流应该将1403设置成21。

网友X:
除400系列,其他用的还可以

网友Y(2012-12-25):
ABB 510变频器90kw带载(水泵90kw)启动后停止就启动不了

网友Y:
请教上述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Z:
我接触ABB4年了。没出过什么大的问题啊!可能真是楼主电源那边干扰厉害吧!

网友AA(2014-06-29):
进来参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