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数

楼主(2003-07-02):
请问说上位机软件多少点是指一个位还是一个字算一个点,如256点是指可以用256个标记字典还是256个开关量

网友A:
这么easy的问题还要贴出来啊。。。直接问我好了,13829726396!我叫赵工。。。记住,俺叫赵工,不是赵公公哦!

网友B:
数据采集点,如一个AI量算一个点

网友C:
组态软件有两种分法. 1. 内部变量不算点. 2. 所有自定义的点,包括内存点都算.

楼主:
同意deng_lp的说法,详细说来不同厂家的软件划分不同: 1. 以华富的开物2000为代表的一类,只算实际使用的物理测量点,内存变量点等均不计数;故使用中,一般实际需要测多少个测量点,选用该范围内的软件即可。 2. 以亚控的组态王为代表的一类,不仅实际使用的物理测量点需要计算之外,所有的自定义内存变量点也都计算在内;故使用中,一般选用的软件点数为实际测量点数的130%~150%,根据软件需要实现的具体功能而定。

网友D:
在组态王中,点即数据字典的变量数目。 〉一般选用的软件点数为实际测量点数的130%~150% 这一点不是很确切,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用途确定,有时需要的裕量会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