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opc server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3-07-02):
我在中文windows2000+sp3上安装netsoft6.0进行到一半就提示出错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5.3 虽然可以安装但没有opcserver.我用的是CP 5611卡.

网友A:
在安装Softnet V6.0时可以安装上OPC Server,这与你使用的是否是CP5611没有关系,可以从新安装以下试试。 或者具体出现何种错误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