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AC和STEP7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7-02):
今天我装上winac和step7软件,调试程序,但提示我一些错误信息。 注:can not load the selected communication :file not found 根据错误,我有卸载重装了一遍,但仍提示相同的错误。随后我又到其他的机子上调试安装/结果好了,但是我们的系统都是win2000 professional.我想请问各位大虾。请赐教!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注:第一台pc已经装过step7了。并且上面有cp5611卡,但是我已经换成了pc internal (local)通讯. 第二台pc是第一次装step7和winAC。我都是默认设置。一切正常, 我不认为是电脑硬件的问题。 请各位大虾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WinAC和STEP7的版本如何?

网友B(2005-03-02):
请问各位大虾: 我的PG/PC里怎么没有pc internal (local)选项,(STEP7,5.1版本,WINLC,3.0版本,WINDOW-XP系统

网友C(2006-07-27):
 你是用什么方式通讯的阿,我曾尝试过用以太网通讯,但没有通讯上,我的0B1下载不进去,是不是我的通讯指令用错了阿,我用的是SFB12(BSEND)SFB13(BREC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