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关于PROFIBUS通讯,WinAC

楼主(2003-07-02):
请教各位师傅两个问题: 1、WinAC本身具有监控功能吗?我只知道它有“软PLC的功能”。 2、SIEMENS变频器如何通过PROFIBUS总线和WinAC通讯: 我选了CP5613通讯卡,在STEP 7的组态里面,PROFIBUS DP选项中找不到MICROMASTER。只有SIMOMASTER。请教各位师傅如何解决呢? 在此我谢谢大家。

网友A(2002-06-10):
SIEMENS变频器,PROFIBUS DP的协议你知到吗?需要PROFIBUS DP的控制字。以及变频的地址。

网友(2002-07-25):
WinAC作Profibus的主站,连变频器时与用组态与用S7-300,315-2DP一样. WinAC本身没有画面功能,但与VB通讯极其方便,在VB中通过控件直接写地址就行了,如MW33.

网友B(2003-07-02):
WinAC有监控功能,WinAC包含的一个组件:Computing SoftContainer。它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监控功能,可以试一下,十分好用。

网友C(2008-11-27):
再详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