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数据记录显示问题

楼主(2003-07-02):
在组太王中,怎样将我用SQLSelect(),SQLGetRecord()获得的记录显示出来或者添加给LIstBox?

楼主:
已解决!ZTW真烂!

网友A:
如上贴,使用组态王提供的KVDBGRID控件可以方便的实现您的功能. 具体的使用可以参考组态王的软件帮助,或从www.kingview.com网站上下载,相关的帮助文件。 相信要比使用LIstBox控件简单和方便。 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答。将记录添加到ListBox中已实现。其实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我有两个下拉框,这两个下拉框中的项目内容是数据库中的内容,都是动态的。其中第一各下拉框的内容是在窗口显示时根据某各条件从数据库中得到并添加进去。第二各下拉的内容是由第一个框的内容作为一个查询条件从数据库中得到。现在的问题是组态王中提供的下拉列表控件都不支持OnChange事件!也就是说我根本没发在第一各下拉框的Text改变时去查询并添加第二各下拉框的I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