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求才

楼主(2003-07-03):
各位高手请指教: 我公司老板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批老式的日本鬼子的全自动绕线机,其中的可编程控制器(SYSMAC C500FOMRON)和伺服电机控制系统我公司无人会搞,特向江湖求援: 1、可编程控制器(SYSMAC C500FOMRON)是不是可以换成新型号的?(就像电脑更换主板和CPU)一样? 2、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介绍。 3、求此方面的专业人才。 望各位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A:
只要知道全自动绕线机的功能就可以换成其它型号的代替,但要重新编程序。最好还是用它原来的牌子,即OMRON(欧姆龙)。

楼主:
先谢谢你! 但是问题是这些全自动绕线机的说明书及相关资料都没有,大概功能就是绕制微型电机的机芯,无非是:通过机械手定位\绕线(绕多少匝)\取出,有八九个机械手要通过编程进行调空,是要重新编程序。 该如何做?请多指教! 多谢了!

网友A:
如果现在还能用,可以通过测绘确定其动作功能,再替换编程,可以合作。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是可以搞的,我是OMRON代理,不过乘飞机的机票你得报(如果需要乘飞机的话)。

网友C:
两种方法。1,可以将原有的COPY出来。 2,重编象王仁祥说的。如用S7-200,有位控指令,编开环的位控程序可完成,不难。了解运行方式,现场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