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很好

楼主(2003-07-03):
我觉得OMRON 硬件质量在PLC厂家中是很好的,软件使用也很方便,服务也不错,网站www.omronservice.com 内容也多,大家认为呢?

网友A:
同意!我觉得omron的质量比西门子的好。

网友B:
不同意,西门子的指令比欧姆龙的丰富,更何况。。。。。妈的,小日本!

网友C:
Not! 讲一下我的辛酸事吧,我公司93年从意大利引进的一批设备中用的PLC是OMRON-C200H,三年里共损坏5台设备的PLC,究其原因,竟然全部是5V电源分压取样电阻开路,5伏主电源升到了20多伏:CPU、底板、通讯卡,程序卡无一幸免,五套了呀,连程序都丢了。一台机中三年连坏两个OMRON触摸屏,程序都飞了,害得要一万多美元空运一个带原设备程序的触摸屏,为的是能尽快恢复生产,却又只能在盲屏下工作(有显示时不能开机),又是同一台机居然两年坏了三次OMRON变频器,还有它的价格也不敢恭维,我真的怕怕.... 反之,公司里不乏三菱、西门子、日立,松下设备,林林总总,它们都在正常工作。

网友A:
非常同情,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吧,我们公司做工程用omron的PLC倒是一直没有坏过,西门子的倒是坏了2块。

网友D:
说实话,omron的东西质量是不错的,不太容易坏的,性能可能不算太好,但用着不错,容易上手.

网友E:
我很赞同panli156的观点,OMRON的产品性价比的确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我司的OMRON产品一直也销售得很好!

网友F:
现在哪家公司都愿意提供一些资料,但最好是中文的。microtomato的运气是很好,我就没这么好的运气,PLC坏了好几次,有一次就是I/O BUD ERROR,不过都是在保修期,可以免费更换的。我最讨厌的是OMRON的技术支持,买了一本蓝皮的编程手册,经上机验证指令,竟然发现有的指令的运行结果和手册上讲的不一样,发了几次EMAIL,结果对方很NB,根本不理,你说说它们是什么东西!

网友B:
OMRON的硬件是比较好的,故障率比较低。用起来也很方便。同时的HOSTLINK的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这些你可以很方便的编写上位机控制程序。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他们的电话或者在他们的技术网站www.omronservice.com的技术问答上提问题。当然工控网上也可以问。

网友F:
现在才推出服务网站?早几年都干什么了?是看到西门子的市场越来越大才急的吧!我几年以前就给上海浦东的OMRON发EMAIL建议它们开一个技术论坛和技术支持栏目——可惜,石沉大海,一点反应也没有;给上海浦东的OMRON打电话求助,它们说,找代理商去,我们不和最终用户打交道。TNND!!!!!!!!!!!我也做过技术支持,也知道所谓的“技术骗子”的手法,但是没办法,不会说日文,我要是会说日文,早就打电话到OMRON日本总部投诉了。 另外,OMRON PLC的编程口转换电缆大家知道多少钱吧,西门子的编程口电缆才多少钱,差价也太大了。OMRON的心也太黑了!

网友G:
我听有人讲,在广东有人开发出OMRON的CQM1等系列PLC,功能基本(和OMRON原厂)的差不多,也就是假OMRON,本人不曾见到过,我想问一下各位网友,这种可情况有无能性,在技术上有无障碍;不过仿HITCH1711的触摸屏在深圳有,就用HITCH的软件,本人也用过,还可以,

网友F:
我曾经作为工厂的最终用户和公司的技术支持使用过OMRON的PLC,虽然数量不多(不到100台,最少也应该有几十台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自己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的确,OMRON的PLC从整体上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哪个牌子的PLC是烂的一塌糊涂,难道OMRON希望和这种品牌比肩?另外,OMRON的PLC有进口和国产(上海浦东组装)之分,随设备进口的PLC(我不知道是否是国产出口的),质量一般都不错,很少出问题,而国产PLC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经粗略估算过,故障率在10%左右。我们作为设备的整体提供商(PLC是设备的电气部分),如果是在设备出厂前的调试中发现PLC故障还是好处理的,但是在发货以后、PLC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即使是免费为客户更换,但作为设备的整体提供商还是有些尴尬的,同时也不得不对PLC的产品质量产生怀疑。还有,要了解一种PLC的好坏,除了看是否能满足需要外,还要看性能、价格、技术服务、供货速度等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在PLC选型中占据决定性作用。 我想,如果大家能横向比较几种不同品牌的PLC,自己应该有一定的看法。其实,各个品牌的PLC差别不是很大,试想,如果真的出现某个品牌PLC的技术独步天下,那在市场上你又能看到几个其他品牌的PLC。——毕竟,市场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我在这里发了这么多的牢骚,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 很高兴看到OMRON推出服务网站,毕竟,OMRON发现自身的错误并改正也是一种进步,而我几年前也曾经给过OMRON这个建议,另外,我个人也曾经在OMRON PLC上花了一定的精力,当然不希望辛苦付之东流,呵呵,有点私心!

网友H:
OMRON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说起他的技术服务就TMD的气人!

网友F:
OMRON服务差,菱电的服务也不行,不要说对最终用户,就是对代理商也很NB!

网友F:
如果楼主与OMRON有一定渊源,请把OMRON的相关人员请来,坦诚的发表一下意见。躲在后面偷偷摸摸的算什么啊!!!!!!!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网友A:
给上海浦东的OMRON打电话求助,它们说,找代理商去,我们不和最终用户打交道。 他们的技术支持真的是这么说的吗?是不是可以把那位技术人员的电话分机号或者大名贴出来?这种事情我倒是没碰到过。 如果买cpu上带rs232的plc就可以自己做根编程电缆了,5块钱就够了。如果一定要用编程电缆,omron的编程电缆是贵,但是其他公司的编程电缆价格一样离谱。因为是垄断,没办法。西门子的s7-200的编程电缆是比较便宜,但是不能用在s7-300和400上,而用于s7-300的mpi转rs232的接口价格却很贵。如果都买,价格就超过omron的编程电缆了。omron的编程电缆可以支持基本全系列的plc,就算cs1只要加个转接口就可以用了,电缆还是可以继续用的。不过国内有厂家生产兼容编程电缆,各种牌子的PLC都有,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 还有开发工具,这个也要算入成本的。omron的cx-p,现在cx-p暂时还没加密,在公司里可以大家共享,这样将大大降低成本。而西门子的step7是有授权盘的,1套软件只能装1个pc。在公司里就只能你一个人用,如果有第二个人要同时使用,就必须花大价钱再买1套。这东西可不像windows那样只要有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 关于发email不回答的问题,可以直接在他们的技术问答里面进行提问。在他们的网站上所有的提问他们都进行回答的。

网友F:
给上海浦东的OMRON打电话求助是在99年或2000年的时候,过了这么久,电话分机号谁还记得?当时发EMAIL时我还留了备份,不过时间太长了,早就删了,时间应该和给上海浦东的OMRON打电话求助差不多,如果可能你查查它们是否有备份。

网友F:
有人在论坛中发表“OMRON很好”的帖子,因本人不知道楼主发帖的真实目的,所以根据自身体会跟了几个帖子,很遗憾,不知为何在发帖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人给我发带有病毒的邮件,我想,既然事已至此,大家就没有必要继续跟帖了,虽然在OMRON产品方面大家各有评论,但是在道义方面已见分晓。 ——希望病毒不是因为在“OMRON很好”处跟帖引起! ——更希望一发关于“OMRON很好”的跟帖就马上有人发病毒这种事是偶然巧合——虽然2年也不会收到一个带病毒的邮件!

网友I:
有人给你发带病毒的邮件 你就怀疑别人不满你说了OMRON的坏话 就算真的是像上面那样,那也是某些人素质低下,如果要说OMRON质量差,你说你用的经常坏,可大部分人用过的都说是很沙坏,是不是该听你一个人的呢,就算它有时候坏,但是我相信它的性价比仍然相当不错,至少上手容易,价格低廉,维护方便 你说的OMRON服务差,早几年的事,难道不允许别人改进的吗?它现在还是态度很差?我没有碰到很复杂的问题,从没有和上海那边联系过,都是这边代理就解决了 我觉得你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扯到什么“道义”上来根本就太牵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