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请教高手。

楼主(2003-07-03):
变频器在输出加了隔离变压器后,怎样才能使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为正弦波?功率30KW。谢谢大家的献计献策。

网友A:
要看什么变频器了,有的变频器回天乏力啊,哈哈哈 你要输出的什么是正弦波?电流?/电压?

网友B:
加个电抗器试试。

网友B:
是输出的

网友C:
换个牌子的变压器

楼主:
与变压器的牌子有关吗?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侧加装正弦波滤波器,且变频器的软件也与一般的软件不同。ABB的变频器输出可以带变压器。

网友E:
你指的的是输出电压?

网友F:
寒凌: Vacon变频器可能做得到,不知你所需的工艺要求怎样,我公司最近开发了60Hz静止电源。 在浙江大学国家电力电子工程中心进行了110KW电源系统实验。其经隔离变压器输出正弦波不失真度小于5%,我们由浙江省技术监督局和国家电力电子工程中心出具正式的试验报告。如果你需更多的信息,请拔0571-85462202-8003。

网友G:
严格说没有任何变频可以做到完全的正旋波,这是其工作原理决定的,只能说做的好的更接近正旋波。 在医疗行业中,某些设备是不容许用UPS当备用电源也是这个道理。KEB的,丹佛司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