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NTOUCH中把部分标记的数值定时每隔3分钟写进microsoft sql server2000中自建数据库表中

楼主(2003-07-03):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 请问如何在INTOUCH中把部分标记的数值定时每隔3分钟写进microsoft sql server2000中自建数据库表中. 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外挂程序来写,不要使用intouch的内带脚本来完成. 程序等于 intouch读点部分加时钟.和mssql 数据接口.

楼主:
能不能详细的说说实现方法吗? 如何读点等等... 如果用INTOUCH的内带脚本能不能实现?具体如何实现? 万分感谢

网友B:
用dde取数据,在用vb写入数据库,用timer控件

网友A:
你可先参照SQL SCRIPT 1.写一个存取数据库功能的简单程序. 2.再转换为QUICK FUNCTION 3.放在Application 脚本的运行期间用. 建议用VB/VC 配合DDE,或ideakit 来写此程序.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不用INTOUCH内部自带的SQL脚本来写? 原因是从节省INTOUCH资源上考虑吗? 过多的调用其他程序会不会降低整个系统资源?

网友C(2004-06-04):
是呀,为什么不用intouch的sql脚本写入呢? 我测试时用它写入N条测试数据,感觉没什么性能变化呀

网友D:
我们的报表软件中有一个数据联接器,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请参考:http://hmi.nease.net

网友E(2009-12-28):
deng_lp你好,麻烦你能不能说详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网友A你好,麻烦你能不能说详细一些。

DENG你还不了解? 讲问题一向点到为止,让你感觉看了也白看。

网友G(2010-11-21):
很久时间没亲自做intouch的工程了,你这个问题应该不需要用到其他的软件,intouch自己就可以,首先你定义好intouch里面databand那部分,能够手动写一个标签的值到指定的字段后,再到datachange的事件脚本中用$minute来触发,写个脚本,因为每次是到1分钟会触发这个脚本一次,你做个int标签,这个每次这个标签+1,〉=3后执行调用写数据库的函数,然后把那个计数的标签清零。

网友H(2011-01-11):
可以在intouch的事件脚本里写的。注意绑定列表和odbc的设置。

网友I(2011-02-12):
你好,我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用脚本写一个计数器,在$second里面写;到规定时间后,调用quickfunction函数,插入数据库,同时将时间清零,重新从1计数。

还有一个方法,直接在sqlserver里设置,读取的周期

网友A(2013-10-28):
完美世界 http://www.77sw.net

网友J:
03年的帖子13年还有人回复 牛!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