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时,能否切换电机?

楼主(2003-07-03):
三菱F540 11kw,在运行时能否从一台电机(发生故障时)切换到另一台相同的电机上

网友A:
变频器在运行中是不允许接通或断开电机!!

网友B:
必须先停变频器,然后切换电机,再用变频启动。

网友C:
可以 danfoss 的变频器输出端切换----不限 但你要考虑较高频率输出时突然切到静止电机上产生的过流,因此要保证变频器在切换到第二台电机上时频率为0Hz或低频率。

网友C:
呵呵,所有变频器都是可以运行中断开负载吗?他们的说明书上敢这么写吗?说来听听 我说的是只要保证变频器在切换到第二台电机上时频率为0Hz或低频率。可以直接断开第一台电机,然后断开变频器启动信号使其输出自由滑停并切换到第二台电机上。并且这种:输出端切换----不限 的操作是合法的、任意的、标准的、品质保证的!!!清把你所谓:所有变频器都是同样道理。列举来听听。 晕!谈技术时还得谈语文

网友C:
推销自己时请不要否定别人,拿事实来讲话 记得一个很土的笑话 天下文章数三江, 三江文章数吾乡。 吾乡文章数吾弟, 吾为吾弟该文章。 呵呵,又来这副嘴脸

网友A:
请你注意这里的前提:“在运行时”,“自由停车”时变频器实际已停止输出,与你的低频是不同的!! 我们只做维修,不卖变频器!!

网友A:
我们也修过很多恒压供水变频器,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停车切换,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接触器接触不良,触点打火而坏模块!!

网友D:
可以,要看电机的功率。

网友E:
TO存在: 你的切换方法,任何一台变频器都可以做,何须danfoss!

网友F:
DANFOSS就是好,人家没有的功能我就有, DANFOSS就是好,就是好,就是牛,就是牛. 没有DANFOSS就没有工控网 DANFOSS就是三个代表的代表.

网友C:
哈哈哈,可以直接断开第一台电机 然后断开变频器启动信号 这里的然后是为 保证变频器在切换到第二台电机上时频率为0Hz或低频率。 先 可以, 后 然后,没学过统筹学吗?语文总学过吧。 to songming 你说的:任何一台变频器都可以做, 不是在否定广州通达的第一帖吗?! 没看到广州通达的第四贴吗?!呵呵!

网友C:
我意表的是广州通达的第一帖是对的,但那是 子集,前面要加上 有些。 我说的变频器不包含在那个子集里。如有相同情况或不同见解,请拿说明书说话!

网友G:
过去的变频器不行。现在的IGBT的都可以。 如现在的KEB-F5,MM440,ACS600,等都行的。为这还特定有转速跟踪这相参数。关断IGBT前,切断正运行的电机是可以的和断电都是可以的,前提只要功率在容许犯围内。GTO模块的就不行,IGBT直接切断正运行的电机是可以的,这也是变频一拖多所必备的。 如果要关断IGBT才切换,这里又会与加减速时间设置冲突,切换不及时。IGBT在断开时,可以不关断,但切入旋转电机前必许是关断的,判段将要切入的电机的工况需要过程,这期间时间随短,但IGBT必需关断。

网友A:
请你注意这里的前提:“变频器在运行时”,而不是“电机在运行”!!“转速跟踪”要变频器刚启动时才能实现!!有的操作是可以做到,但对变频器有伤害,变频器容易坏!最好的办法是“自由停车”切换!

网友H:
可以,但要根据变频器的技术参数来选择,在一个就是用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G:
完全可以。我用了多年。IGBT的可以,GTO的不行。

网友I(2005-05-31):
这是不可以的,我以前遇到过这问题,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断开负载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反冲电流。对变频器影响很大。

网友J:
好像可以的

网友K:
TO存在及楼上各位: 变频器运行中突然断开负载,可能损坏变频器的原因在于感应高压,但变频器输出侧的特殊拓卜,这种损害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严重。 我公司的产品具备输出切断自停功能,在输出与电机断开后会自动降频待机,投入电机后会自动加速恢复运行,可解决这一类的切换问题。如有兴趣,可联系并探讨。0755-26609885。 申明:无广告宣传之意,只为探讨。

网友L:
我看只有没有一点变频器专业常事的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但还真的有这样的在存在,要不那些做维修的人那有事做,呵呵!~也算是一种工控介和的奇想吧!~

网友M:
通达李老师、天堂中有你等没有必要与这种人争论,浪费时间,他愿意用他就用吧,用好了固然好,您不损失什么,坏了您不是又多了一个业务点,俗话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孔子云:一等人用眼教育、次等人用嘴教育、三等人只能用棍棒教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如果觉得有误人子弟之嫌,不妨将其帖子直接删掉!

网友N:
无聊透顶,相互攻击,有什么意思? 请问你们谁这么用过,这样使用后变频器的损坏你能保证一定是用法的原因。 小功率变频器完全可以这样用,有配套客户每月几百套这样使用无一损坏,原因在于逆变桥本身的续流二极管构成一反相整流桥,断开瞬间由于电机漏感引起的感应能量回馈到直流侧电容,并不会引起过分感应高压。而且断开瞬间IGBT也是有序导通的,两个因素加上直流侧电容共同钳制感应电压。至于说尖峰电流,更是无稽之谈,稍有常识之人即知:切断感性负载,何来尖峰电流? 四方变频,您的产品中的输出自切断功能并非独家,据我所知,还有它家有此功能。 俺实在看不过自认为有点能耐之人对他人的冷嘲热讽?这里是讨论,不是相互的贬低,您真的很有能耐吗?您设计过几台变频器?您对变频器的原理、控制、算法、您的电工基础真的无人能敌,如不是,就请您谦虚一点,多听别人的意见,也许对您的进步有好处。因为您并一定是对的。您虽然很牛但俺认为您其实对变频器是一无所知,仅凭一点经验在这里对他人冷嘲热讽,指手画脚。

网友K:
争吵毫无意义,大家的观点应该从理论上找一点根据。变频器就是一个可变频率可变电压的电源,至少我觉得没有哪一家电源会规定一定带什么性质的负载,更没有谁家电源禁止带电切断负载。 对乱弹变频的解释我是基本认可的。

网友O:
应该多反省一点自己,问问自己为国产工控的发展做了些什么? 不错,我们的国产品牌确实不如洋品牌,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拒绝国货,那我们永远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最后我们连这种垃圾产品也没有能力生产,我们中国人就只能任人宰割。 任何一个洋品牌有力的支持者或使用者,我认为都没有资格指责任何国内变频器厂家。至少:这些厂家在努力地生产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不断进步,这是国产变频器十几年发展的成绩,可是你呢?你又做了什么?你是在用人民币去换取别人的东西。 不是说所有的使用者都应该使用国货,也可以有批评,但不要指责和谩骂,更不要贬低和嘲笑,我们的厂家需要自尊、更需要鼓励。特别需要广大使用者的大力支持,没有客户的支持,就没有国产变频器的今天。 强烈倡议使用国货,委屈一点自己,支持民族品牌。

网友P:
电机切换时,对变频器应该注意两点: 一、电机切掉时产生的尽量低感应电压 二、电机投入时的尽量小的冲击电流 只要保证以上两点在变频器的范围之内,应该切换是成功的,至于能不能切换,和如何切换可以实际的工作状况。就像以上说的变频器在低频和停车时切换,就是基于此的,也可以变频器自由停车时切换。 另外,本人喜欢在坛子里用理论和事实说话,互相指责,对人对己,均无益的

网友Q:
一般情况是变频器损坏时更换变频期或切换到工频,您指的是否是软启动?可参考软启动的相关资料。

网友R:
我们用三菱F54O变频器做一拖四变频供水,四台泵采用变频器来恒压、切换,最大的单台电机110Kw。运行三年也没有出现过故障。

网友S:
关于工、变频切换的问题,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万分感谢! 总体来讲,在工变频切换时,如果变频器运行中,变频器损坏的机率要大很多,但要 明确指出,这种损坏与变频器是否停机再脱离电机没有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有人 提出过类似意见,但不详尽,现试图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说明,仅供交流与探讨: 先说说为什么在变频器没有停机的情况下,工、变频转换过程中容易损坏变频器的问题: 1。在所有IGBT关断的情况,从变频器的输入R、S、T及输出U、V、W向变频器看,其实 是两个并联的三相全桥整流电路(逆变侧以IGBT的反并联续流二极管构成),在缓缓 增加交流电压的前提下,R、S、T与U、V、W此时可以同时接入交流电源,不会造成损伤, 当然这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情况说明,此时相当与两个整流电路并联。 2。变频器输出端U、V、W接入交流,造成变频器损坏的原因有二: 1)上电时,由于IGBT续流二极管构成的全桥整流电路,对直流测电容充电,此时的冲电 电流不经过变频器内部的R、MC充电网络,因此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而瞬间烧坏IGBT的续流 二极管。 这种烧损并不是必然的,当上电时的电压相位刚好过零,可以缓解冲击电流而使变频器在 这种状况下躲过一劫。 2)当变频器侥幸躲过第一种原因的损坏时,只要一运行,有任一IGBT导通,则立即会严重损坏。 原因很简单,导通的IGBT与其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等于将该整流桥臂短路,IGBT会立即毁坏。 3。根据上述分析,如果变频器的输入侧R、S、T已经稳定接入交流电源,直流侧电压已经稳定的 前提下,确保IGBT关断(即变频器停止运行或自由停机),变频器的输出侧U、V、W可以接入三相 交流电源,而不会损坏变频器,注意:此时IGBT必须全部关断(即变频器必须停止)。因为由于 直流侧已存在稳定的电压,IGBT续流二极管不会有冲击电流。 4。即使在第三种情况下,运行变频器,也会立即损坏。原因同2-2)。 经过上面的分析,情况已经非常明了,当变频器停止运行或自由停机时,进行工、变频转换,即使 没有互锁,而将交流电源瞬时接入变频器的输出U、V、W,也并不能损坏变频器(参见上述3的说明)。 因此在这种用法中变频器对工、变频转换时转换接触器的互锁要求很低,或基本没有要求,当然可 靠性也高了很多。 另一方面,如果在切换时变频器仍在运行,则有非常高的互锁要求,因为一旦交流电源接入变频器的 输出,即使是10us的时间,也可能会损坏变频器(参见说明2)。 很多使用者在这类系统中,完全依靠互锁接触器的机械互锁来实现工、变频转换,这种情况下的工、 变频转换,变频器是必须停机的,因为机械互锁装置根本不能保证完全没有us级的重叠期,哪怕一个 小小的拉弧也会超过这个时间,这一个小小的重叠期对变频器的毁坏也是彻底的。 有些使用者的设计比较科学,个别变频器厂家提供切换附件中,都考虑了交流接触器切换的延时问题, 一般都增加了几百ms的延时时间,这时工、变频切换、变频器是不需要停机的。 这种用法中有一例证:康沃变频器的供水附件,增加的延时时间约500ms,在切换的过程中,变频器是 没有停机的,已推出近3年,没有发现工、变频转换烧损变频器的状况。 简言之,工、变频转换中变频器损坏的真正原因是:在变频器运行中,输出端瞬间引进了交流电压。 并不是由于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断开电机的行为所导致。 至于变频器运行中切断负载电机是否会损坏变频器,我的分析如下: 感应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众所周知,感性负载的电流是不会突变的,切断感性负载不会引起电流 的突变,所以由于电流冲击而损坏变频器的因素可以排除。 但是切断感性负载会引起感应高压,感应高压的数值取决于电流的衰减速度,如果切断瞬间电流有通路, 感应电压是可以抑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假设电机三相可以同时切除,则即使有感应高压,由于与变频器不构成回路,不会对变频器有损伤。但 同时切除事实上不可实现,先切除的一相所感应的电压,会通过其它相电路、电机绕组施加到变频器上。 有一点需要说明,引起该感应电压的电感只是电机的定子漏感,主励磁电感可以通过转子电阻构成回路, 这一点可以简单的从电机等值电路中得出。因此引起感应电压的能量是有限的。 即使存在感应电压,该值也不会很大,他们通过IGBT的导通或续流二极管的续流作用,导向变频器的主回 路的直流电容上,显而易见,直流电容容量足够大,吸纳电机定子漏感的能量不会引起任何高电压。 其实这个道理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从U、V、W看变频器,至少可以当作一个整流电路,即使把电机当做发电 装置,从电网脱离整流电路时,没有电流一定为零的要求。 鉴于以上考虑,我们设计的产品增加了输出切断自停功能,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用户可以把变频器当作一个 简单的电源考虑,需要停机时直接断开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变频器可以自动检测连接状态,并调整自身 运行状态。需要接入时可以直接接入,由于变频器的状态已自动调整,不会引起冲击并能顺利启动。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O:
从大量的维修供水变频器故障来分析,运行切换不会马上烧变频器,但由于接触器的触点打火比较厉害,经一段时间后(一两年),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或烧熔在一起,这时就容易损坏变频器。所以要经常检查切换接触器是否正常,最好的设计还是不要运行切换。

网友L:
并不是说这样做不行,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的接法对变频器的损害有多大,我见过的许多客户都有用到这样变频器的输出接交流接触器,出现问题的也不是太多,我只说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这也是我们来对这个问题讨论目地。

网友T(2005-07-01):
各位高手: 请教各位一下,在恒压供水系统种,采用外部PID压力控制器调节方式,如何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压力控制器要设置哪些参数?压力控制器开关量输出用了一个,作为并联多台水泵用。 变频器是如何利用压力控制器的参数来进行启动和停止的?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不是用开关量来控制的。 带PID调节的压力控制器的说明书大家有吗?能否mail一份给我? 联系方式 MSN:agun@vip.sina.com QQ:383675472

网友U(2006-04-2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我认为,这样作风险很大。自动控制就要考虑安全性,可靠性。

网友V(2009-06-21):
LZ,技术上是可行的,应用上要小心的。

如果运行中进行工变频切换,建议大功率电机(例如100KW以上)别用这种方式,因为希望全部交给了控制器以及接触器,控制做的好,接触器质量好,短时间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如果电气维护没有到位,接触器或控制器任何一点出现问题(接触器触点无法脱扣,控制器故障以及干扰等),不能及时互锁,就可能坏掉变频器,也可能坏掉电机。大功率电机以及大功率变频器,成本很高,技术人员难以承担这样的后果。

如果停机状态工变频切换,并实现接触器机械及电气互锁,可靠性就大大提高,这样应该是可行的,但是要考虑强电回路散热问题,尤其是大功率电机一拖多或者周围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鄙人目前还没有接触到一拖多的应用,以上只是通过获取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而已,仅供参考,坚决支持这方面的应用实践,毕竟相对某些应用领域单对单变频控制来说,成本节约是很可观的)。

控制技术设计是可以创造性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没有可靠的技术保障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不建议贸然应用于生产,尤其是大功率电机,毕竟没有问题则罢,一旦出现问题,结果就很严重。曾经接触到一个厂家,通过现有的变频控制技术,自行设计变频器控制程序并进行元件组合,未经过充分乃至苛刻的系统验证和试验,就贸然推出自己的产品,结果导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的故障率太高,维修成本高于投入,不得已放弃这套产品,代价是很大的。虽然本人没有直接从事技术产品生产,但通过近十年的工程项目应用,发现国内有些厂家,在推出某些技术或者产品时,非常不负责任,不以产品质量为依托,仅仅通过忽悠或者公关来推销,这简直就是罪恶。鄙人非常不愿意崇洋媚外,但在某些关键技术或者关键设备上,不得不选用进口或者合资品牌产品(因为咱们的技术还有差距,尤其是制造技术,以变频器为例,理论与国外相差无己,但国内厂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目前小功率领域已经得到发展并逐渐进入良性轨道,但在大功率领域以及产品的系列化、多样化、规模化方面,还需要长期努力才行),受制于人的感觉很痛苦,也很无奈。。。。。。(有些跑题了)

在工程应用中,对于工变频切换技术,可以首先参考一下国内外技术实力强的变频器厂家,其推出的产品是否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或者是否有这样的切换装置。毕竟,变频器厂家最了解自己的变频器,而且所推出的变频器或控制装置也经过大量严格试验,有实在的技术保证。对于没有现成成套产品供应的电机工变频切换要求,应考虑由具备大量实际应用经验的厂家提供方案并进行实施,前提是技术人员要充分掌握厂家的实力及现实的业绩,同时充分了解技术方案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如果技术人员确实准备自行尝试,建议从小功率的做起,逐步累积经验,毕竟技术是严谨的,冒险不等于盲目。

网友V:
对于小功率电机,如果自行设计与实施,要求运行中进行工变频切换,应注意电气互锁以及变频器自由停车负载脱扣(变频器带负载运行中脱扣注意设置变频器空转停车,并且这方面还有技术争议)、工频回路吸合的时间延迟,有条件的话,另配备差频同相的装置,同时建议采用PLC控制,别手工切换。如果是项目应用,可以参考国内外变频器厂家,目前部分厂家已经推出用于供水系统的专用变频器,变频器自带切换功能。

网友W:
乱套了。。。本来挺好的帖子嘛

网友X:
我们公司的一个系统就是这样运用的,几年了也没多少故障,接触器一定要质量好的

网友Y:
各有各的见解,但谁的见解会好些呢,只有互相讨论才能见真章。

网友Z:
变频器在运行行状态有电压输出时是肯定不能切换的,故障时切换,是指电机故障吗?如果是切换时变频器有没有报故障并停止输出,,,,,,,,,,,,,,,

网友AA:
余博士都来了!

网友AB:
可以手动切换的  还、不过要看下故障是否可以消除的。可以的话是可以手动切换的

网友AC:
这个帖子没动静了,搅和搅和。

网友AD: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AE:
学习啦----------------------------------三晶广告,就像精神病一样,到处乱贴!雨点般的  全方位攻击工控论坛。。。。。。。。

网友AF:
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应用都已经证实,都可以实现切换,关键是切换时的工况,电机参数,对于延时,和控制的设计。

网友AG:
电机都坏了变频器不保护了吗?还切换啥呢?如不保护你那变频器就有问题了。你们说呢?

网友AH:
虽然我们公司是做运动控制的,还是要多过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C:

这个帖子没动静了,搅和搅和。

网友AJ:
呵呵

好贴啊

仔细看还真学不少呢~

网友AK: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出过流。容易损坏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