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驱动开发问题

楼主(2003-07-03):
我在用MCGS组态软件开发驱动程序(用VB)遇到几个问题: 1。如何对串口类型DEVCOM232具体定义 2。经常碰到函数或工程没有定义的情况? 请同行指教!

楼主(2001-06-22):
对上述问题,以向北京MCGS公司打电话,发E-MAIL(N次)多次咨询,仍没有得到具体答复,对次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因得不到技术支持,我们只好放弃使用MCGS。 希望贵公司在这方面向 亚控,力控,金佳诺等公司学习!国内组态软件只有建立强大的售后技术支持,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客户。也希望该公司越来越好! 作为专门从事国内组态软件教学与研究应用的高校实验室,我们欢迎各工控软件公司与我们联系! weizhangzhang@263.net

网友A:
ddd: 您好! 我们会与您联系!

网友B(2001-08-17):
同意,我们公司就是MCGS的用户,经常一个问题半个月都得不到答复

网友C(2001-11-09):
关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法: 1.当通过向导生成一个设备驱动后,在不再增加程序的前提下运行 当提示对象没有定义后,弹出窗口后,拉动滚动条到最底下,把标准串口父设备加上去,同样的,MCGS的驱动是基于ACTIVEX的,所以在VB下编程,需要把它的引用都加上去,安装完高级开发后,在VB下编程时,你可以在工具-》引用中发现许多MCGS的东西,选择你要的打上钩就可以了,没有干不下去的,多试几次即可,另外我不是MCGS的人,我也是一个用户,只是很早就和他们认识,比较熟,所以在此说几句话,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希望你能够做出来。 我的M——MAIL:liusshenwen@263.net liushenwen2001@yahoo.com.cn

网友D(2002-02-05):
我按照说明书,开发MCGS的驱动比较顺利的,一些问题MCGS的工程师解答的也很及时,到位。 MCGS比组态王强多拉,组态王不让我们自己开发,让他们开发要收钱,改动一下还想收钱,MMD。

网友E:
对于上面的客户的问题,我们没有及时回复,是我们的错! 一直以来我们对电话咨询和上门技术咨询的问题回答比较好,但在网上的技术论坛中几乎没有及时回答。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再会发生。 关于父设备的使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父设备提供如下接口 1:Function ComAllInDat(InByte) As Long 该接口是把串口缓冲区中的数据全部读回来,不停留 2:Function ComMarkWrite(OutputByte, OutPutNum As Long) As Long 该接口用来写指定个数的字节到串口,校验方式是Mark,即第九位是1 3:Function ComOutDat(OutNum As Long, OutByte) As Long 该接口用来写指定个数的字节到串口, 4:Function ComOutInDat(OutByte, OutNum As Long, InputFlag As Long, InputNum As Long, InputChar As Long, DelayTime As Long) As Long 该接口用来写指定个数的字节到串口,并等待需要的信息 其中InputFlag是一个标志 =0时 表示要等待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直到等到了一个字符为InputChar 为止,该方式一般用在ASCII码通讯的情况下,一般发送都有个结束标志,如用回车(13),换行(10) 当超过DelayTime指定的时间后也返回(单位是毫秒) =1时 表示要等待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直到等到了指定的字节个数的数据为止,一般用在知道发送什么命令设备会返回指定个字节的数据的情况 当超过DelayTime指定的时间后也返回(单位是毫秒) =2时 表示要一直等待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直到超过DelayTime指定的时间为止 4:Function ComOutInDatModem(OutByte, OutNum As Long, InputFlag As Long, InputNum As Long, InputChar As Long, DelayTime As Long, strPhone As String) As Long 该接口和ComOutInDat功能相同,只是通讯方式使用Modem,您只要指定电话号码就可以了,系统会自动拨号 6:Function ComSetBaudRate(lngBaudRate As Long) As Long 在通讯过程中修改通讯波特率 7:Function ComSetParity(lngParity As Long) As Long 在通讯过程中修改校验方式 8:Function ComSetRTS(lngRTS As Long) As Long 切换RTS,这个接口一般在半双工通讯时使用,如无线电台,当需要发送数据时,您必须置位RTS,当要开始接收数据时,必须复位RTS 参数lngRTS=0复位,=1置位 Function EditProperties() As Long 该接口在进行VB调试时使用,用来打开父设备属性编辑页 Function funcGetCD() As Long 判断CD灯是否点亮,一般用在MODEM通讯时,判断电话是否接通,若接通则返回1,否则返回0 Function funcGetSendTime() As Single 计算在当前的通讯参数下(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发送一个字节需要多少毫秒 Function GetComHandle() As Long 该接口用来得到当前串口的句柄 下面的接口可以用来获得Mcgs组态环境对象 Private Function GetMcgsSetObject(DatSetObj As Object,objMcgsSave as object,objCommParent as object)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lngIndex As Long Err.Clear Set DatSetObj = GetObject(, "McgsSet.DataCentre") If Err.Number <> 0 Then MsgBox "创建MCGS对象失败!请先启动MCGS组态环境.", 48, "注 意" End End If Set DatSetObj= GetObject(, "McgsRun.DataCentre") Set objMcgsSave = DatSetObj.SvrPackage Set objCommParent = DatSetObj.GetDevComm() 得到了objCommParent对象后,您就可以使用上面介绍的接口函数了 若有需要咨询的请您电话连续 010-88097236,88097237,88099160

网友F(2003-07-01):
希望多多回复,打电话可以,速度可以,但是网络邮件回复就不行了,总是没有消息.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回复慢主要是本人的错误,因我经常出差,有时无法上网,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抱歉!我们一定会努力改进! 谢谢!

网友G(2006-11-25):
怎么才能调用MCGS的串口通信函数?我是初学者,习惯用VB单独开发,但现在需要用MCGS,请给予详细指导好吗?

网友H:
这个你可以直接致电公司开发工程师。

网友I(2009-08-16):
我已经习惯得不到答复,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研究

网友J:
http://chncla.applegold.com.cn/

网友K(2019-10-13):
帖子很好,内容丰富,有很多供参考学习的好资料。